Chip ON IDE KF32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20-12-07):
出现这个现象,一般有哪些原因?连接没问题,前几次还可以
2020-12-07 10:53:42 当前调试项目为:wenkongqi

网友:
2020-12-07 10:53:42:操作: "EARSE"  "FLASH SPACE"  "Protect"
2020-12-07 10:53:46:编程成功,用时: 0 分 4 秒  540 毫秒
2020-12-07 10:53:46 项目:wenkongqi,芯片在线调试,等待运行到main.....

网友:
2020-12-07 10:53:53:运行到main超时,检测选项gstabs+勾选,芯片程序同步下载,ISP编程条件移除,调试端口保留,或其他造成调试失败的情况
2020-12-07 10:53:53:其他调试失败可能为看门狗复位、 main函数前代码耗时过长或启动预运行芯片时程序运行出错等
2020-12-07 10:53:53 目标调试终止.

搜索
复制

楼主:

程序可以下载,就是不能调试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确实不错的小实验。

网友B:
是不是本身就不支持调试呢,还是说你的仿真器就不支持呢

网友A:
感谢分享,不错的芯片和资料。

网友C(2021-01-12):
直接运行看效果

网友C:
或者用printf打出来调试信息。

网友D:
写保护了?

网友E:
是下载ok,在线调试出了问题,需要判断一下是不是仿真器不支持在线调试呢,如果支持的话是你调试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判断一下是不是仿真器不支持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