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上下拉电阻的讨论

楼主(2020-12-07):
上下拉电阻作用是将不确定的悬空管脚上下拉到高或者低电平,在IO口正常输出高低电平的时候,这两个电阻对它有什么影响。

在IO口作为输入的时候,这两个电阻对此IO口有什么影响

弄了一晚上了。。。求指导

输入,默认电平:上拉默认高(1),下拉默认低(0) 输出,没影响

网友A:
配置为输入的时候  对外面来讲是高阻

网友A:
没有外部输入控制时  内部上下拉决定读到的高低电平值

网友A:
如果外部有上下拉的话  就看内外上下拉的强弱了   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