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4)——电压模和电流模

楼主(2020-12-07):
相关概念将作为《信号与线性系统》中信号流分析的前导。

楼主:
由电路网络理论可知,网络端口有电压和电流两个端口变量。《电路分析》中必须考虑电压和电流,而在《信号与系统》中通常考虑的是信号——电压或电流。考虑电压的信号称其为电压模信号,而考虑电流的信号则称为电流模信号。

信号还有个传输方向,这涉及到了系统的单向性。下面将针对相关概念及其理论,给出一些简述。

楼主:
先看看单向性

楼主:
影响网络系统单向性主要是负载效应,由上述可见其无负载效应。下面给出相关一例:

楼主:
对于两个系统的级联,下面给出相关灵敏度:

楼主:
由上述可见,对于电压模信号Rs为零(理想源)时负载对电压信号无影响;而对于电流模信号Rs为无穷大(理想源)时负载对电流信号无影响。

楼主:
对于一般的非单向网络,考虑电压模,那么理想电压源激励导致负载效应消失,见下图:

楼主:
上图呈现出电压模单向性

楼主:
注:这里所说的“负载效应”特指输出端负载对输入端相关电路变量的影响。

网友A:
不懂,就不要在论坛上胡扯八道、误人子弟,否则发帖就等于造孽!!!

电压模和电流模,指的是电路状态变量分别是电压和电流的形式。
这帖子里扯的是电压源和电流源(理想)的定义。

有些同志要好奇了-----为何人家一说就是胡扯八道,你一说就是对的??
因为学习模拟IC设计的,对这个术语才能理解的深刻一些。

HWM
如果连《模拟电路》中这么个基础概念都不懂,还要扯什么IC,只能说明根本没入《模拟电路》的门。
HWM
这里所说的电压模和电流模都是模拟电路中常见的概念,相关还涉及到电压模电路和电流模电路,当然还有混合电路。至于“电源源”和“电流源”,那当然与其相关。

网友A:
说聪明,楼主绝对聪明,巧舌如簧,把新手忽悠的找不着北。

说愚蠢,楼主绝对蠢,忽悠人不分对象,连老司机都敢下手忽悠,而不是挑叶先生这样的初学者。

看看老夫20G电子书,其中有电流模电路专辑,老夫看过其中两本专著:

@HWM :读书只有抄书的份,可怜!
HWM
读书就剩“晒书”的份,可悲!
HWM
@xukun977 :拥有一本书就拥有相关知识了?搞笑!学校图书馆恰恰提供了各类知识的来源,当然除图书馆外还有相关的一系列资料库(国际)。这些东西,根本无需占有,掌握其知识内容即可。
@HWM :学校图书管里的书,和你有一分钱关系吗?
HWM
我学校图书馆里图书多得是,这不能说明图书管理员是个行家。

网友B:
听热闹的  你们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