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r2f的project_zero增加个连接状态LED指示功能

楼主(2020-12-07):
cc2640r2f的project_zero增加个连接状态LED指示功能那些变量可以按提示定义声明功能:未连接时,快闪led,连接上后慢闪
1、端口初始化
// Open LED pins DIO9
  led1PinHandle = PIN_open(&led1PinState, led1PinTable);
  if(!led1PinHandle) {
    Log_error0("Error initializing board LED1 pins");
    Task_exit();
  }
  PIN_setOutputValue(led1PinHandle, Board_BLED, 0);
2、创建自己的周期定时器
//2创建自己的定时器
static Clock_Struct myperiodicClock;    //定时器

定时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my_clockHandler(UArg arg)
{
  // Wake up the application.
  Event_post(syncEvent, arg);
}

事件ID
#define MY_PERIODIC_EVT                      Event_Id_04

  // Create one-shot clocks for internal periodic events.
  //**********************************************************************************
  //2创建自己的软件定时
  //**********************************************************************************
  Util_constructClock(&myperiodicClock, my_clockHandler, //回调函数:
                       500 , 0, false, MY_PERIODIC_EVT);

  Util_startClock(&myperiodicClock);    //启动定时器

主循环执行
//***********************************************************************************************************
      if (events & MY_PERIODIC_EVT)//5秒判断 3,3有接收就转发 给4
      {
                events &= ~MY_PERIODIC_EVT;

                if(flash_led==0)
                {
                    flash_led=1;
                    PIN_setOutputValue(led1PinHandle, Board_BLED, 0);//
                    if(my_State==1)   //连接成功
                    {
                        Util_rescheduleClock(&myperiodicClock, 20);//10ms
                    }
                    else if(my_State==0)           //未连接成功
                    {
                        Util_rescheduleClock(&myperiodicClock, 300);//10ms
                    }
                }
                else
                {
                    flash_led=0;
                    PIN_setOutputValue(led1PinHandle, Board_BLED, 1);//

                    if(my_State==1)   //连接成功
                    {
                        Util_rescheduleClock(&myperiodicClock, 3000);//10ms
                    }
                     else if(my_State==0)           //未连接成功
                    {
                        Util_rescheduleClock(&myperiodicClock, 300);//10ms
                    }
                }

                Util_startClock(&myperiodicClock);//开启定时功能
      }

网友A:
他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B:
请问project_zero是什么工程啊

网友C:
根据闪烁频率可以判定不同的状态

网友D(2021-04-03):
很棒棒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