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I BLE-Stack examples Mac CCS 运行

楼主(2020-12-07):
BLE-Stack v2.2.1.18
TI-RTOS    v2.2.1.8

首先安装CCS v7

安装对应版本TI-RTOSfor CC13xx CC26xx安装完后重启ccsccs会自动检测到新的组件安装,勾选然后安装即可
注意:这里需要的对应的版本,我在编译的时候才发现,然而也没看到哪个文档有说怎么对应。。。
由于坑爹的gfw,导致ccsapp center没法用,需要手动下载,地址:http://software-dl.ti.com/dsps/dsps_public_sw/sdo_sb/targetcontent/tirtos/index.html
安装完近600MBOrz,把女神别墅都挤没了。。。
下载TI-BLEstack:地址:http://www.ti.com/tool/ble-stack
只有windows版,需要在win下安装,然后整个目录copymac下!
导入到ccs之后,需要更改项目属性,很麻烦:
具体参考: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acOS_X_CCSv6_Beta#Bluetooth_Low_Energy_Software_Stack_.28BLE-STACK.29
https://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247859
另外每个工程都需要lib_search搜索需要的lib生产config/lib_linker.cmd,然而lib_search只提供windows版本,所以需要先在windows下编译一次生成这两个文件才能在mac下编译。
Properties->Build: Steps |-> pre_build stepslib_search,  |-> Post_build steps: frontier
当然也可以直接copy两个文件到ccs目录下的config文件夹下。
lib_search.cmd:指定需要链接的.a文件路径,copy过来之后,需要修改里面的文件夹路径及文件夹分隔符。  该文件通过 iar/stack/build_config.opt 生成
买一送一:
windows非默认安装路径ccs配置
1。协议栈非默认路径:工程->properties->build->Variables,  勾选showsystem variables,然后讲带有c:/ti/ble-....的路径全部改为新安装的路径
2ti-rtos window->preferences->codecomposer studio->products, 点击Installedproducts右边的install,然后找到ti-rtos的安装路径,确定,然后提示重新启动ccs即可。

网友A:
还用MAC系统啊

网友B:
这是需要的最低版本吗

网友C:
这个文件需要的空间好大啊

网友D:
现在ti的蓝牙都需要跑系统吗

网友E(2021-04-03):
很棒棒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