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 NUC 240 smbus I2C_WAIT_READY(i2c) 無限等待

楼主(2020-12-07):
我在網站上找到關於 SMBUS 的相關的程式, 因此複製下來放在 NUC 240 環境下執行, 卻都在當在指令 I2C_WAIT_READY(i2c) 無法繼續執行, 卻不知為何?
不知是否可以幫幫忙解決問題,  感恩不盡.

我的設備位置是 0x16,  功能編號位址為 0x03,  傳回資料位元組 2 byte,  程式碼如下: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NUC230_240.h"
  • #define PLLCON_SETTING      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volatile uint8_t g_u8DeviceAddr;
  • volatile uint8_t g_au8TxData[3];
  • volatile uint8_t g_u8RxData;
  • volatile uint8_t g_u8DataLen;
  • volatile uint8_t g_u8EndFlag = 0;
  • typedef void (*I2C_FUNC)(uint32_t u32Status);
  • static I2C_FUNC s_I2C0HandlerFn = NULL;
  • void I2C0_IRQHandler(void)
  • {
  •     uint32_t u32Status;
  •     u32Status = I2C_GET_STATUS(I2C0);
  •     if(I2C_GET_TIMEOUT_FLAG(I2C0)) {
  •         /* Clear I2C0 Timeout Flag */
  •         I2C_ClearTimeoutFlag(I2C0);
  •     } else {
  •         if(s_I2C0HandlerFn != NULL)
  •             s_I2C0HandlerFn(u32Status);
  •     }
  • }
  • void I2C_MasterRx(uint32_t u32Status)
  • {
  •     if(u32Status == 0x08) {
  •         I2C_SET_DATA(I2C0, (g_u8DeviceAddr << 1));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18) {
  •         I2C_SET_DATA(I2C0, g_au8TxData[g_u8DataLen++]);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20)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TA_STO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28) {
  •         if(g_u8DataLen != 2) {
  •             I2C_SET_DATA(I2C0, g_au8TxData[g_u8DataLen++]);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TA_SI);
  •         }
  •     } else if(u32Status == 0x10) {
  •         I2C_SET_DATA(I2C0, ((g_u8DeviceAddr << 1) | 0x01));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40)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58) {
  •         g_u8RxData = (unsigned char) I2C_GET_DATA(I2C0);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TO_SI);
  •         g_u8EndFlag = 1;
  •     } else {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     }
  • }
  • void I2C_MasterTx(uint32_t u32Status)
  • {
  •     if(u32Status == 0x08) {
  •         I2C_SET_DATA(I2C0, g_u8DeviceAddr << 1);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18) {
  •         I2C_SET_DATA(I2C0, g_au8TxData[g_u8DataLen++]);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20)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TA_STO_SI);
  •     } else if(u32Status == 0x28) {
  •         if(g_u8DataLen != 3) {
  •             I2C_SET_DATA(I2C0, g_au8TxData[g_u8DataLen++]);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
  •         } else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TO_SI);
  •             g_u8EndFlag = 1;
  •         }
  •     } else {
  •         /* TO DO */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     }
  • }
  • void SYS_Init(void)
  •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 Enable I2C0 module clock */
  •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I2C0 SDA and SCL */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8_I2C0_SDA | SYS_GPA_MFP_PA9_I2C0_SCL;
  • }
  • void UART0_Init()
  • {
  •     /* Reset IP */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void I2C0_Close(void)
  • {
  •     /* Disable I2C0 interrupt and clear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     I2C_DisableInt(I2C0);
  •     NVIC_DisableIRQ(I2C0_IRQn);
  •     /* Disable I2C0 and close I2C0 clock */
  •     I2C_Close(I2C0);
  •     CLK_Dis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 }
  • void I2C0_Init(void)
  • {
  •     /* Open I2C module and set bus clock */
  •     I2C_Open(I2C0, 80000); //BaudRate 80k, 100000 => 100K
  •     /* Get I2C0 Bus Clock */
  •     printf("I2C clock %d Hz\n", I2C_GetBusClockFreq(I2C0));
  •     /* Set I2C 4 Slave Addresses */
  •     I2C_SetSlaveAddr(I2C0, 0, 0x1ˊ6, 0);   /* Slave Address : 0x15 */
  •     /* Enable I2C interrupt */
  •     I2C_EnableInt(I2C0);
  •     NVIC_EnableIRQ(I2C0_IRQn);
  • }
  • uint8_t I2C_WriteByteTwoRegs(I2C_T *i2c, uint8_t u8SlaveAddr, uint16_t u16DataAddr, const uint8_t data)
  • { uint8_t u8Xfering = 1, u8Err = 0, u8Addr = 1, u8Ctrl = 0;
  •   uint32_t u32txLen = 0;
  •   I2C_START(i2c);
  •         while(u8Xfering && (u8Err == 0))
  •         {
  •                 I2C_WAIT_READY(i2c);
  •
  •                 switch(I2C_GET_STATUS(i2c))
  •     {
  •        case 0x08:
  •           I2C_SET_DATA(i2c, (u8SlaveAddr << 1 | 0x00));
  •           u8Ctrl = I2C_I2CON_SI;
  •           break;
  •        case 0x18:
  •           I2C_SET_DATA(i2c, (uint8_t)(u16DataAddr & 0xFF00) >> 8);
  •           break;
  •        case 0x20:
  •        case 0x30: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           u8Err = 1;
  •           break;
  •        case 0x28:
  •           if(u8Addr)
  •           {
  •              I2C_SET_DATA(i2c, (uint8_t)(u16DataAddr & 0xFF));
  •              u8Addr = 0;
  •           }
  •           else if((u32txLen < 1) && (u8Addr == 0))
  •           {
  •              I2C_SET_DATA(i2c, data);
  •              u32txLen++;
  •           }
  •           else
  •           {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              u8Xfering = 0;
  •           }
  •           break;
  •        case 0x38:
  •        default: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              u8Err = 1;
  •              break;
  •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 u8Ctrl);
  •          }
  •          return (u8Err | u8Xfering);
  • }
  • uint8_t I2C_ReadByteTwoRegs(I2C_T *i2c, uint8_t u8SlaveAddr, uint16_t u16DataAddr)
  • {
  •   uint8_t u8Xfering = 1, u8Err = 0, rdata = 0, u8Addr = 1, u8Ctrl = 0;
  •   I2C_START(i2c);
  •   while(u8Xfering && (u8Err == 0))
  •   {
  •     switch(I2C_GET_STATUS(i2c))
  •           {
  •       case 0x08:
  •          I2C_SET_DATA(i2c, (u8SlaveAddr << 1 | 0x00));
  •          u8Ctrl = I2C_I2CON_SI; //I2C_CTL_SI;
  •          break;
  •       case 0x18:
  •          I2C_SET_DATA(i2c, (uint8_t)(u16DataAddr & 0xFF00) >> 8);
  •          break;
  •       case 0x20:
  •       case 0x30: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          u8Err = 1;
  •          break;
  •       case 0x28:
  •          if(u8Addr)
  •          {
  •            I2C_SET_DATA(i2c, (uint8_t)(u16DataAddr & 0xFF));
  •            u8Addr = 0;
  •          }
  •          else
  •            u8Ctrl = I2C_I2CON_STA_SI;
  •            break;
  •       case 0x10:
  •          I2C_SET_DATA(i2c, ((u8SlaveAddr << 1) | 0x01));
  •          u8Ctrl = I2C_I2CON_SI;
  •          break;
  •       case 0x40:
  •          u8Ctrl = I2C_I2CON_SI;
  •          break;
  •       case 0x48: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          u8Err = 1;
  •          break;
  •       case 0x58:
  •          rdata = (unsigned char) I2C_GET_DATA(i2c);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I2C_CTL_STO_SI;
  •          u8Xfering = 0;
  •          break;
  •       case 0x38:
  •       default:
  •          u8Ctrl = I2C_I2CON_STO_SI; //I2C_CTL_STO_SI;
  •          u8Err = 1;
  •          break; // Arbitration Lost
  •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 u8Ctrl);
  •   }
  •   if(u8Err) rdata = 0;
  •   return rdata;
  • }
  • volatile uint8_t g_u8DeviceAddr;
  • volatile uint32_t ret_code;
  • volatile uint16_t u16DataAddr;
  • int32_t main(void)
  •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     SYS_UnlockReg();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     SYS_Init();
  •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     SYS_LockReg();
  •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     UART0_Init();
  •     printf("I2C0_SDA(PD.4), I2C0_SCL(PD.5)\n");
  •     I2C0_Init();
  • ret_code = I2C_WriteByteTwoRegs(I2C0, 0x16, 0x03, 0x2);
  • CLK_SysTickDelay(20000);
  • g_u8DeviceAddr = 0x16;
  • u16DataAddr = 0x0003;
  • ret_code = I2C_ReadByteTwoRegs(I2C0, g_u8DeviceAddr, u16DataAddr);
  •     while(1);
  • }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