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關於GPIO輸出控制的宏

楼主(2020-12-07):
各位前辈 贵安

我这几天买了M487开发板学习使用。

在GPIO的部分,设定GPIO PA 第5脚位为输出可以使用下面的程式。GPIO_SetMode(PA, BIT5, GPIO_MODE_OUTPUT);如果 PA 第5脚位要设定为High,则PA5 = 1;反之设定为LowPA5 = 0 ;

我的问题:是否可以使用较完整的路径来控制脚位的输出。例如说:GPIO_SET(PA, BIT5);或是GPIO_RESET(PA, BIT5);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过库函数没你说的这两个函数吧
#define GPIO_SET_OUT_DATA(port, u32Data)    ((port)->DOUT = (u32Data))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我没下载你说的这个型号的BSP,我看的是M451的,不知道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