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QT编写的串口助手最新版开源了-全网独一无二

楼主(2020-12-07):
该项目是本版块----镇版之宝
UI设计过程
成品下载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3051934-1-1.html
代码下载地址请回复后可见
https://gitee.com/gaoyang9992006主要文件源码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添加所有串口到comboBox_1里,(串口下拉菜单的名字是comBox_1,可以修改)
    foreach(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ui->comboBox_1->addItem(info.portName());
    }
    serial=new QSerialPort(this);//为serial开辟空间
    //设置默认显示的波特率为9600
    ui->comboBox_2->setCurrentIndex(3);
    //给2个单选按钮分成一个组。
    groupButton1=new QButtonGroup(this);
    groupButton1->addButton(ui->radioButton,0);
    groupButton1->addButton(ui->radioButton_2,1);
    ui->radioButton->setChecked(1);
    //给2个单选按钮分成一个组。
    groupButton2=new QButtonGroup(this);
    groupButton2->addButton(ui->radioButton_3,0);
    groupButton2->addButton(ui->radioButton_4,1);
    ui->radioButton_3->setChecked(1);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recv_data(void)
{
    qDebug() << "Recv Data" << endl;
    QByteArray buf = serial->readAll();
    qDebug() << buf << endl;
    if(!buf.isEmpty())
    {
        /*
QT默认的编码是unicode,不能显示中文的
windows默认使用(GBK/GB2312/GB18030)
使用fromLocal8Bit()函数,实现了从本地字符集GB到Unicode的转换,用于处理汉语显示乱码等问题
*/
        switch (groupButton1->checkedId()) {
        case 0:
            qDebug()<<"ASCII"<<endl;
        {

            QString myStrTemp = QString::fromLocal8Bit(buf); //转化到本地编码格式GB2312支持中文显示

            //如果换行被勾选将会在每次接收显示前换行,另外判断是不是为空,确保第一行不会先给显示个回车符
            if((ui->checkBox_3->isChecked())&&(!ui->textEdit_1->toPlainText().isEmpty()))
                ui->textEdit_1->insertPlainText("\n");

            ui->textEdit_1->insertPlainText(myStrTemp);

        }
            break;

        case 1:
            qDebug()<<"Hex  "<<endl;
        {

            QDataStream out(&buf,QIODevice::ReadWrite);    //将字节数组读入
            //如果换行被勾选将会在每次接收前换行
            if(ui->checkBox_3->isChecked())
                ui->textEdit_1->insertPlainText("\n");
            while (!out.atEnd())
            {

                qint8 outChar =0;
                out>>outChar;
                QString str =QString("%1").arg(outChar&0xFF,2,16,QLatin1Char('0'));

                //插入空格

                if(ui->checkBox_4->isChecked())
                    ui->textEdit_1->insertPlainText(str+' ');
                else
                    ui->textEdit_1->insertPlainText(str);
            }

        }

            break;

        }

    }
}

//单击搜索串口按钮,重新获取可用的串口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1_clicked()
{
    ui->comboBox_1->clear();
    foreach(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QSerialPort serial;
        serial.setPort(info);
        if(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ui->comboBox_1->addItem(info.portName());
    }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2_clicked()
{
    if(ui->pushButton_2->text()==tr("打开串口"))
    {
        ui->pushButton_2->setText(tr("关闭串口"));
        serial->setPortName(ui->comboBox_1->currentText());
        if(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
            qDebug()<<"Open OK"<<endl;
            ui->label_status->setProperty("isOn",true);
            ui->label_status->style()->polish(ui->label_status);
        }
        else
        {
            qDebug()<<"Open Failed"<<endl;
        }
        //设置波特率为当前所选的波特率,因为波特率为字符串,所以用强制转换后才能赋值给设置波特率函数。
        serial->setBaudRate(ui->comboBox_2->currentText().toInt());

        switch (ui->comboBox_3->currentIndex())
        {
        case 0: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break;
        case 1: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TwoStop); break;
        case 2: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AndHalfStop); break;
        default:break;
        }

        //设置数据位长度,先获取当前索引,然后对应设置。
        switch (ui->comboBox_4->currentIndex())
        {
        case 0: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break;
        case 1: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7); break;
        case 2: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6); break;
        case 3: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5); break;
        default:break;
        }

        //设置奇偶校验,先获取当前索引,然后对应设置。
        switch (ui->comboBox_5->currentIndex())
        {
        case 0: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break;
        case 1: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OddParity);  break;
        case 2: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EvenParity); break;
        case 3: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SpaceParity);break;
        case 4: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MarkParity); break;
        default:break;
        }

        {
        if(ui->checkBox_1->isChecked())
            serial->setDataTerminalReady(true);
        if(ui->checkBox_2->isChecked())
            serial->setRequestToSend(true);
        }

        /*
connect,是QT中的连接函数,将信号发送者sender对象中的信号signal与接受者receiver中的member槽函数联系起来。
*/
        connect(serial,SIGNAL(readyRead()),this,SLOT(recv_data()));
    }
    else
    {
        ui->pushButton_2->setText(tr("打开串口"));
        serial->close();
        qDebug()<<"Close OK"<<endl;
        ui->label_status->setProperty("isOn",false);
        ui->label_status->style()->polish(ui->label_status);

    }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5_clicked()
{
    switch (groupButton2->checkedId())
    {
    case 0:
    {

        QByteArray str;
        if(ui->checkBox_5->isChecked())
        str = (ui->textEdit_2->toPlainText()+'\r').toLocal8Bit();
        else
        str =  ui->textEdit_2->toPlainText().toLocal8Bit();
        qDebug()<<str<<endl;
        serial->write(str);

    }
        break;

    case 1:
    {
        QString str =ui->textEdit_2->toPlainText();
        str.remove(QRegExp("\\s"));//移除空格
        if(str.length()%2==1)
            str=str.remove(str.length()-1,1);//如果最后一位不完整,舍弃。
        QByteArray text=QByteArray::fromHex(str.toLatin1()); //获取文本框的字符串,转换成字流
        qDebug()<<text.data();            // returns 字符串
        serial->write(text.data());
    }

        break;

    default:break;

    }

}
//清除发送文本框内容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4_clicked()
{
    ui->textEdit_2->clear();
}
//清除接收文本框内容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3_clicked()
{
    ui->textEdit_1->clear();
}

void MainWindow::on_textEdit_2_textChanged()
{

if(groupButton2->checkedId())
{
    ui->textEdit_2->disconnect();
    QString str =ui->textEdit_2->toPlainText();
    int tem_position=ui->textEdit_2->textCursor().position();
    qDebug()<<"001,length:"<<str.length();
    qDebug()<<"002,size:"<<str.size();
    qDebug()<<"003:"<<str;
    if(str.length()>0)
    qDebug()<<"004:"<<str.at(str.length()-1);
    qDebug()<<"--------------------------------";
str=str.toUpper();
    for( int i=0;i<str.length();i++)
    {

        if(((i+1)%3)==0)
         {
           if(!(str.at(i)==' '))
           {
             str.insert(i,' ');
             ui->textEdit_2->setText(str);
             tem_position++;

             {
                 QTextCursor tc = ui->textEdit_2->textCursor();
                 tc.setPosition(tem_position);
                 ui->textEdit_2->setTextCursor(tc);
             }

            qDebug()<<"005:"<<str;

           }
         }
        else
        {
            if(((str[i]>='0')&&(str[i]<='9'))||((str[i]>='A')&&(str[i]<='F')))
            {
            }
            else
            {
             str=str.remove(i,1);
             i--;
             tem_position--;
            }
            ui->textEdit_2->setText(str);

            {
                QTextCursor tc = ui->textEdit_2->textCursor();
                tc.setPosition(tem_position);
                ui->textEdit_2->setTextCursor(tc);
            }

        }

    }
    qDebug()<<"006:"<<str;
    connect(ui->textEdit_2,SIGNAL(textChanged()),this,SLOT(on_textEdit_2_textChanged()));
}

}

工程源码下载地址回复可见。
QT5安装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066814-1-1.html
为方便交流,建议使用我的源代码的朋友开发的新作品,或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功能的,请在本版块发布相关软件,以供大家学习交流或使用。
极简模式
正常模式
通过拖动窗口可以改变显示模式。

@netjob :已更新。
@netjob :不是显得专业嘛。

网友A:
看看吧,也不会QT

网友B:
接收的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的数据不能保存

复制粘贴保存到记事本去。。。功能太复杂就不精简美观了,添加保存功能非常容易,这提供的是源码,可以根据需要在此基础自行添加。

网友C:
牛X,学习一下下

网友D: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T啊?

网友E:
增加一个交互模式吧,类似putty,用于登陆调试

网友F:
支持支持,祝开业大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T啊?

QT5.14版本,应该是官方发布的释放版最后一个版本。现在最新版是5.15。
我编写时候选择的兼容版本是不低于5.12版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一个交互模式吧,类似putty,用于登陆调试

那完全可以用putty啊,因为开发窗口版本和控制台版本是两个不同的框架,难以融合到一个软件里。

网友G:
跟技术高搞PC软件

网友H:
高总工6666

网友G:
不知道 支不支持 结构体 枚举等定义 ,反正 VB不支持,准备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 支不支持 结构体 枚举等定义 ,反正 VB不支持,准备放弃

QT支持标准的C语言与标准的C++,VB 好像没这些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技术高搞PC软件

PC软件+嵌入式一整套才好卖大钱。我们公司做的项目就是这样,比如客户需要某个监控软件,想显示某项信息的图形或者波形,就开发一个功能,卖它几万块,代码只有几十行,配合设备,都值钱了。

网友I:
支持一下,感谢分享,正准备学QT!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贴上 代码 ,大家讨论不是更好?
/**************************************************************** ...

你这太不专业了,有专业的发代码格式化显示功能的,你应该贴到里面。

网友K:
终于开源了,一直期待,我一个一个版本看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开源了,一直期待,我一个一个版本看过来

Thanks♪(・ω・)ノ感谢你这位忠实的粉丝,可以在我这基础上进行改进,记得有作品,都发到这个版块,这个版块活跃的话我也会开源更多好用的小软件的。

网友L:
期待的独一无二不要让大家失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期待的独一无二不要让大家失望哈

失望了吗?你看过那个软件没,你可以先去下载那个软件用用,体验一下。

网友M:
刚开始学QT , 谢谢分享

网友N:
学习一下,一直想学QT,买的书一直在吃灰

网友O(2021-01-06):
看一下源码

网友P:
就只看看,看了也不会QT

网友Q:
为什么我这安装一直报错啊,你们遇见这个问题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这安装一直报错啊,你们遇见这个问题 了吗

你选的东西太多了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选的东西太多了吧

选那些进行安装时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选那些进行安装时必须的

我写个安装教程吧,我重新安装一下截图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T啊?

最后一个离线安装版本 5.14.2版本。

网友R:
刚好学习QT,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S(2021-02-22):
版本相信非常好用了,界面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S:
版本相信非常好用了,界面干净

是的,我追求极简模式,所以用不惯那些带广告的,或者零碎比较多的,实际上主要功能就这么些。

楼主: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T(2021-04-14):
仰望大佬,学习学习了~~

网友U(2021-05-21):
历害,学习一下.

网友V(2021-10-20):
不错啊,看看,有时间也整一下

网友W:
能不能增加一个显示实时曲线图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W:
能不能增加一个显示实时曲线图的功能?

需要的话,自己增加,或者定制。

楼主:
需要的话,可以付费定制。

网友W:
只需要简单的功能,Y轴最大0至1000就好了(如果能够修改Y轴的值最好),X轴有255个数据就可以了,这样的话,需要多少钱?

网友W:
接收的格式为10进制或者16进制都行,随便你,回车换行结束,或者你自己定义为,号结束也行,随便你。

网友X(2021-12-11):
来回复拿东西了 楼主挺厉害 支持一下

网友Y(2022-02-07):
高总威武

网友Z:
我运行了一下接收都是错误数据,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网友Z:
这样到错误

楼主: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你用的那个串口助手的问题吧。我用了网上几个主流的测试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接收的格式为10进制或者16进制都行,随便你,回车换行结束,或者你自己定义为,号结束也行,随便你。 ...

不接受定制,定制比较麻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格式,就不通用化了。
另外要多少钱都不合适,毕竟我不差这俩钱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不接受定制,定制比较麻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格式,就不通用化了。
另外要多少钱都不合适,毕 ...

早已经解决了,自己做了一个测试板,板子上有一块液晶屏,通过打点的方式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实时的电流曲线波形。

网友Z:
测试了这2个软件对发,发现发送16进制没处理好0x00这个啊,假如我发0x01 0x02 0x00 0x03 x04, 那么另外一个接收到的就是0x01 0x02直接把0x00当做字符结束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早已经解决了,自己做了一个测试板,板子上有一块液晶屏,通过打点的方式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实时的电流曲 ...

那你可以分享出来啊,发个贴,分享一下你的上位机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Z:
测试了这2个软件对发,发现发送16进制没处理好0x00这个啊,假如我发0x01 0x02 0x00 0x03 x04, 那么另外一个 ...

噢,不记得了,源码开源了,你可以下载自己修改判断方式。

网友Z:
引用 楼主:
噢,不记得了,源码开源了,你可以下载自己修改判断方式。

嗯,找到bug了,是在16进制发送的时候长度没调用,是在用字符串的0x00在判断长度,
serial->write(text.data()); 调用这个函数应该后面在跟一个长度参数serial->write(text.data(),str.length()/2);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AA(2022-03-17):
楼主这款上位机支持 linux 吗?能在仓库的 readme 中补充使用到的相关 库 文件信息吗?

网友AB(2022-09-22):
也来看看源码,学习一下上位机

网友AC(2023-02-05):
谢谢楼主的共享!感谢!

网友AD(2023-03-09):
界面设计合理,代码逻辑清晰

网友AE:
感谢开源,入门qt,学习了

网友AF(2023-06-19):
初学QT,学习下,谢谢

网友AG:
正需要DQ的串口访问代码,多谢了!

网友AH(2024-12-08):
学习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