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AGDI-Warning类型错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12-07):
我使用的芯片型号为M0516ZDN,编译器为Keil5.23

昨天晚上试着去读写DataFlash,向0x0001F000~0x0001F027内写入数据0x55555555,在写入成功之后,试着去读取数据的时候出现了硬件异常。
于是断开仿真器后重新进入仿真,不停的出现* AGDI-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00300000这条警告
规格书中这个地址是CONFIG0。。
使用Keil的Memory查看0X0001F000~0x0001F027内的数据都是0x55。说明写入操作是正常的。
求教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拜托拜托!!

网友A:
0x00300000是config的位址。
使用keil或iar不能直接從memory視窗讀。
只能使用fmc或icp tools讀出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