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fmc

楼主(2020-12-07):
我想请问一下,1.LDROM和APROM一样也是为了储存代码的吗?                        2.而bootloader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固件?
                       3.LDROM APROM bootloader他们得区别在哪里?

网友A:
LDROM小,一般放bootloader程序,APROM大,放主程序

网友B(2022-05-29):
LDROM和APROM不是同一个存储器;boot loader是引导程序;区别在于一般LDROM最大4K大小,而APROM是用户正常使用的存储器,一般看芯片型号而定,64K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