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单独打开和关闭NUC123某GPIO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0-12-07):
在NUC123中,设置PD4和PD3为GPIO下降沿中断,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只想对PD3进行关中断和开中断的操作,也就是在对PD3进行关中断的操作后,PD4仍然可以响应外部中断。
这样的话使用NVIC_DisableIRQ(GPCDF_IRQn)可能不适用,因为这样的话同时也把PD4的中断也屏蔽了。

请问,如果想单独屏蔽PD3的中断,是不是调用    GPIO_DisableInt( PD, 3 );就可以了?

之后想再打开PD3的中断,是不是调用    GPIO_EnableInt( PD, 3, GPIO_INT_FALLING );就可以了?
再次打开PD3的中断时还需要对PD3进行如下完整的配置吗?
    GPIO_SET_MODE( PD, 3, GPIO_INPUT );
    GPIO_EnableInt( PD, 3, GPIO_INT_FALLING );

网友A:
需要,需要先设置为输入模式才行。

网友B(2021-01-06):
为什么要先设置为输入模式呢

网友C:
难道不能直接disable吗

网友D:
可以单独使能单独引脚的使能?

网友E:
自己做一下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是的 不可以这样直接关掉的

网友G(2021-02-07):
NVIC_DisableIRQ(GPCDF_IRQn); 就用这个禁止PD3中断就可以了,不会影响PD4的

网友H:
要单独设置,不能一下把中断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