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12SC2AN IO 缺省值怎设置?

楼主(2020-12-07):
AN, IO, gp, pc, pi
请问该如何设定 IO 的缺省值?
下面这段代码在 NANO112VC2AN 时,设定输入上拉。可以让 IO 口保持在高电平。
但在 NANO112SC2AN 时就做不到。

外围硬件相同

  • SYS_UnlockReg();
  •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0_MFP_GPC0|SYS_PC_L_MFP_PC1_MFP_GPC1);
  •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6_MFP_GPB6;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0_MFP_GPB10|SYS_PB_H_MFP_PB11_MFP_GPB11|\
  •                                        SYS_PB_H_MFP_PB12_MFP_GPB12|SYS_PB_H_MFP_PB13_MFP_GPB13|\
  •                                        SYS_PB_H_MFP_PB14_MFP_GPB14|SYS_PB_H_MFP_PB15_MFP_GPB15);
  • PB->OFFD &= 0x03BFFFFF;
  • PC->OFFD &= 0xFF80FFFF;
  • GPIO_SetMode(PB, BIT6|BIT10|BIT11|BIT12|BIT13, GPIO_PMD_OUTPUT);
  • GPIO_SetMode(PB, BIT14|BIT15, GPIO_PMD_INPUT);
  • GPIO_SetMode(PC, BIT0|BIT1, GPIO_PMD_INPUT);
  • PB6=0;PB10=0;PB11=0;PB12=0;PB13=0;
  • GPIO_ENABLE_PULL_UP(PB, BIT14|BIT15);
  • GPIO_ENABLE_PULL_UP(PC, BIT0|BIT1);
  • SYS_LockReg();

复制代码

网友A:
默认是输入悬浮的,在没有外部拉低的情况下,把上拉电阻打开就能保持高电平了,你说的那两个型号程序兼容的,应该都有效才对

网友B:
检查下VBAT接脚

网友C(2021-01-07):
不用的我就默认了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为输入模式就行了啊

网友E:
难道这俩还不一样吗

网友F:
NANO112SC2AN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