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振设置

楼主(2020-12-07):
芯片是NUC442VI8AE,晶振用了8M的,新唐开发板上用的是12M的。请问需要设置哪里才和12M晶振得到的时钟一样?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12M的晶振呢,8M的晶振要输出12M的频率,可以试一下PLL倍频到12M

网友B:
这个软件太好了。我也使用一下试试,看看。

网友C(2021-01-07):
非常方便的时钟设置工具

网友D:
我都是傻傻的自己凑数去

网友E:
根据寄存器说明设置就行了

网友F:
看看你的时钟设置

网友G:
倍频的倍数更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