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fi单片机获取国际标准时间(NTP)

楼主(2020-12-07):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RTC模块来读取时间,但是对于有WiFi功能的单片机来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NTP协议从网上读取国际标准时间,更是精准和方便,下面就用瑞昱的RTL8722来演示一下

材料准备
  • Ameba RTL8722 x 1

范例说明这个范例里,我们使用Ameba连上无线网络,经由UDP发送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RFC 1305)请求到NTP Server,NTP Server会回应并且发送当下的UTC(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封包,我们将当下的时分秒解析并且显示在Serial Monitor上。 首先打开 WiFi Web Server的范例, “File” -> “Examples” -> “AmebaWiFi” -> “WiFiUdpNtpClient”将无线网络连线至AP的相关讯息进行修改,包括 ssid, pass, keyIndex,并且修改连线的方式。上传程式码之后,按下Ameba的Reset按钮,WiFi连线成功后,会传送NTP请求的封包至NTP Server “129, 6, 15, 28”,並且解析封包內容,將當下的時分秒顯示在Serial Monitor上:

网友A:
最好别用这种集成度比较高的Arduino ,看你一下协议,自己写出来更有成就感!

楼主(2021-02-08):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这种集成度比较高的Arduino ,看你一下协议,自己写出来更有成就感! ...

对 学习的话 自己写最好  做验证开发的话 arduino就比较方便

网友B:
咱之前一个小项目也差不多是这样,服务器那边编写的程序就带了网络时间的提取,终端发送心跳包的时候,服务器那边顺便也会发应答信号,咱在服务器回发的应答信号里面就一起下发时间数据了,奶奶的准的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