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数字电路?

楼主(2020-12-07):
为什么要有数字电路?

网友A:

数字电路,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的基础——计算机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一系列由0和1组合的量进行运算,得出结果的。而再弱化一点,哪怕是对几个指示灯的控制,或者简单的饮料机,也会用到逻辑电路。
从古至今,人类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懒惰。人类几乎是天生地不想去做重复的工作,因而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替代我们完成这些任务——比如印刷术,比如交通工具,比如水轮磨坊。这些不仅将人们从低价值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还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可以说,是懒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而数字电路,则就是人类大脑的扩展。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完全可以派一个尽心尽责的保安大叔在门口负责大门开闭——但谁能保证,他就不会出错呢?或者退一步讲,任何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干这样无聊的工作,效率肯定不会高吧?因此,数字电路就代替了这些人脑的机械的逻辑运算。无论是几百根管的真空管电路,还是上千万门级别的集成电路,归根结底都是起着类似的作用。而数字电路做成的小元件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就成了计算机的雏形。

网友B:
抗扰容错,是数字制式的强项,
模拟制式的美妙之处是 无级,不过,一旦受了干扰,就无法还原,无线传输,接收方无法还原信息原貌,
逻辑电平,编码,纠错算法,使信息模板化,解码后质量只受滤波器与功放的影响。

网友C(2021-02-24):
因为要处理数字

网友D:
因为要处理模拟量啊  不转成数字量怎么处理

网友E(2021-04-08):
抗干扰.  20,30年代有很多模拟计算器, 容易受到干扰. 故发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