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65w充电器可以给33w手机充电吗?

楼主(2020-12-07):
65w充电器可以给33w手机充电吗?

网友A:
65w充电器可以给33w手机充电吗?

得先明确你的手机支持的快充功率和快充协议;其次,你得确认你的充电器是否支持你手机的充电协议;最后,看一下你的充电线是否支持该充电功率下的电流,再确认一下接口。
例1:iPhone11Pro, 第一步看一下手机支持PD快充18W,第二步看充电器65W是否支持PD协议,第三步,快充线必须是Type-C to Lightning口,如果都满足条件,那么这款65W充电器可以给iPhone11Pro进行18W快充。
注:如果用USB-A to Lightning的充电器/线是无法进行PD快充的,即使功率再大这时候最多就是10W的充电速度。
例2: 华为40W快充手机,第一步看一下手机支持华为快充40W,第二步看充电器65W是否支持华为超级快充SSCP协议,第三步,快充线是USB-A to Type-C口的5A电流线(超粗),如果都满足条件,那么这款65W充电器可以给你的华为手机进行进行40W快充。
注:如果充电器不支持SSCP协议仅仅支持到了SCP协议,那是充不到40W速度的,另外如果用细一些的2A电流线同样是USB-A to Type-C接口也是充不到40W的。
总结:充电器的功率65W大于手机充电功率33W不代表就一定能进行33W充电,首先要明确手机快充协议被充电器完美支持,其次要使用正确的充电线,这样你的手机快充才能发挥他自身的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