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51单片机的数据通信形式是什么

楼主(2020-12-07):
51单片机的数据通信形式是什么

网友A:
51单片机的数据通信形式是什么

1、异步通信
在这种通信方式中,接收器和发送器有各自的时钟,它们的工作是非同步的,异步通信用一帧来表示一个字符,一个起始位,仅接着是若干个数据位。
2、同步通信
同步通信格式中,发送器和接收器由同一个时钟源控制,为了克服在异步通信中,每传输一帧字符都必须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占用了传输时间,在要求传送数据量较大的场合,速度就慢得多。同步传输方式去掉了这些起始位和停止位,只在传输数据块时先送出一个同步头(字符)标志即可;
二、同步传输方式比异步传输方式速度快,这是它的优势。但同步传输方式也有其缺点,即它必须要用一个时钟来协调收发器的工作,所以它的设备也较复杂;
SBUF为串行口的收发缓冲器,它是一个可寻址的专用寄存器,其中包含了接收器和发送器寄存器,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但这两个寄存器具有同一地址(99H)。MCS-51的串行数据传输很简单,只要向发送缓冲器写入数据即可发送数据。而从接收缓冲器读出数据即可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