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的分类有哪些呢

楼主(2020-12-07):
(无正文)

网友A:

1、多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多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可调稳压电源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台电源提供两路甚至三四路可以独立设定电压的输出。
基本上可以看成几台单路输出的电源合并使用,适用于需要多种电压供电的场合。高级一点的多路电源还具有电压跟踪功能,使几路输出能联动调节。
2、精密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精密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可调稳压电源的一种,其特点是电压电流调节分辨率高,电压设定精度优于0.01V。为了精确显示电压,目前主流的精密电源都采用多位数字表指示。
电压和限流精密调节机构的解决方案不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采用粗调和细调两个电位器,标准解决方案则采用多圈电位器,高档电源则采用单片机控制的数字化设定。
3、高分辨率数控电源
采用单片机控制的稳压电源也被称为数控电源,通过数控方式更容易实现精密调节与设定。精密稳压电源内部线路也比较先进,电压稳定性也比较好自身电压漂移小,通常适用于精密实验场合。精密直流稳压电源是国内的称呼国外进口电源基本没有标称精密电源,只有高分辨率电源和可编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