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嵌套

楼主(2020-12-07):
#pragma vector=0x14//串口1接收中断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str=UART1_DR;
}

#pragma vector=0x19//TIM4计数溢出更新事件中断响应函数
__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num++;
    TIM4_SR = 0;
    while(1)//在定时器中设置死循环
         ;
}

main()
{................................
  ITC_SPR4=0xcf;//串口1中断软件优先级  次高
  ITC_SPR5=0x7f;//定时器4中断软件优先级 次低

...................................
}

为了提高串口的实时性,做了一个测试,进入TIM4中断死循环后,即使串口1的软件中断优先级高,也不能进入串口1中断,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1、首先你UART中断能不能进;
2、你实际测试代码 跟你贴出的 是一样的吗?

网友:
先确保单独的中断没问题。

网友B:
停掉time4可以进入串口中断吗

网友C:
在tim中的中断加一点延迟试试呢

网友D:
是说的在中断里边有一个死循环吗

网友E:
为什么要在中断里边有一个死循环呢

网友F:
首选确认串口中断使能了没有

网友G:
试试加不同长度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