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整流”

楼主(2020-12-08):
整流,《模拟电路》中极为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电路。下面看看一幅图。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53202-1-1.html?_dsign=24fd61b1

@andy520520 :省点力气吧,和一个存心找茬的人讲道理,绝对是浪费表情,更何况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
@andy520520 : 开关电路中广泛用RC吸收电路去吸收这个尖峰造成的EMI辐射
@HWM : 这个电流图对于正弦信号画的也许是有点夸张,其实作者无非就是要阐述这个二极管在反向电压下一瞬间是导通的,并且还有很多大电流,要把这个图放到作者文章中,去感受作者要说明的意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解读
HWM
@andy520520 :“这个画法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你把从正弦的90度往下看到270度,这个幅值是很大的。这个图明显是理想的波形,实测低些是因为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峰值,示波器捕捉不到,有个很窄的尖峰没有捕捉到”。明确告诉你,那就是个错误的图,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理论,你可以重温《模拟电路》(含电路原理和器件特性);实际,已经有相关测量波形。
HWM
@andy520520 :“现在是C不确定”,那么个简单的图,就这么几个器件,且还不是什么高频(实际为工频)。无需具体数值,仅需考虑其数量级即可。
@HWM :现在是C不确定,其实就不能确定一定比正向的电流波形幅值小,这个画法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你把从正弦的90度往下看到270度,这个幅值是很大的。这个图明显是理想的波形,实测低些是因为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峰值,示波器捕捉不到,有个很窄的尖峰没有捕捉到
HWM
@andy520520 :相关另一例有工频实测波形,建议去看看。
HWM
@andy520520 :“没有标识纵坐标”,但有正向波形参照。“C”,有多大?
这个波形是电流波形,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况且作者没有标识纵坐标,电压在下降的时候这个电流波形就是斜率就是负的,加上负半周部分的ic(t) = C * dVc(t)/dt , 可以看到这负电流峰值有多大
你不能用科普的水平去解释这一现象

楼主:
附加说明:

这种“烂书”扔了吧!

网友A:
这种“烂书”可不能扔,作者都是世界一流专家,JPL实验室主任,可不是吃素的。

HWM
只能说明,那些所谓的“专家”也够烂的。

网友A:
国外的官,和中国的官,是有区别的。

国内某个研究室主任之类的官,一般都是玩弄权力的高手,技术水平如何,难以确定,所出的学术成果,一般靠压榨手下人干的。
所以很多高校的院长,每年能发表数百篇论文,院内所有人发表论文都要署他的大名,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普通人只能望其项背,每年能发表个位数就不错了。

国外的官,一般是某一领域内权威专家,靠极高的技术声望征服众人。

像楼主这种水平,在国外就是扫垃圾的,但在国内,可以在复旦大学当教授,而且混的有声有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二极管変成开关会幅射电波去干扰AM收音机,所以二极管要并联0.01uF电容。x7在十年前不懂,还到隔壁不 ...

像他这种水货,一旦说点教科书之外的知识,就看不懂。

看不懂你慢慢学习研究啊,或者看不懂你问啊!
人家不,就跑来骂街,说人家是外行。

真是丢人现眼!

HWM
@HWM :书都看不懂就抄上了了,连这么简单的谬误的看不出。
HWM
非常简单,你只要能帮那些所谓的“专家”把那幅图“说圆了”即可。无论是从电路理论,还是器件物理层面。

网友A:
我地个乖乖,请教别人问题,有这么理直气壮的??貌似别人欠你钱没还似的。

虚心请教,别人或许能理你,如此霸道口气提问,谁理你谁有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53202-1-1.html?_dsign=24fd61b1

挺一下,这图明显有问题。
阻性负载的二极管,处于自然过零截止----导通过程。哪怕性能再毛糙,也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反向恢复电流脉冲,这个在无感电阻上面测量就可以一目了然,反正过去用什么管子测试都是干净的半波信号。
这样的图严重误导。

网友A:
我十几年没看懂,不管是黑白电视机,还是彩色电视机,二极管上并电容是干啥的=

现在是2020年末了,还有人不懂的。

x大也有一堆破烂,我家里也有一堆,仍了可惜,留着没用,看着碍眼占地方,又舍不得扔

网友A:
当然了,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并非靠的是论坛,而是某一本书和某篇**:
书中有很多实用建议,现实中就是这么用的:

看的**是:

White. Donald R. J. "Audio Rectification, the Nemesis of Many EMI Problems"

下图中这几十个所谓的反面教材,某些人想用这个把我干翻,不想偷**不成蚀把米,把自己干翻了,把我干正了,
每个帖子都是自己的耻辱:

网友A:
看楼主怪可怜的,我直接百度一个答案吧:

回答花样百出,各式各样的都有,靠谱的是这个:

楼主水平还不如玩收音机的电子爱好者,不要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了,回家抱孩子去吧。

小儿科的东西还真有人不懂

网友D:
结电容越大伸出的脚越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然作者是经过仿真的,只不过画得洿大了点,由于结电容很小,用一般示波器测不出这突波状的波形。
由于 ...

你可能没注意到,整流管后面接的只是一个纯阻性负载,而不是常见的储能电容。
这就决定了,不管二极管正向真正的压降是多少,在接近二极管截止前,电阻上面电压必然接近0V,线路不存在电流突变过程,二极管只是自然过零截止(0电流),所以,这个线路怎么仿真都不存在反向恢复电流。当然这里不排除二极管PN结等效电容导致的交流泄露,这又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了。

网友D:
如果蒲松龄再世,写一本《模电聊斋》肯定精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怪可怜的,我直接百度一个答案吧:

实战出真知,不接收到台会出现嗡嗡声,接上就不了。另一种方法是变压器加个静电屏蔽层接到电路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53202-1-1.html?_dsign=24fd61b1

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官,和中国的官,是有区别的。

国内某个研究室主任之类的官,一般都是玩弄权力的高手,技术水平如 ...

外行管内行,看见报道上某某高级官员学历和专业在某某电子工程系毕业航天系毕业,却最终走向和专业无关的岗位,真是国家之痛,教育之痛,民族之痛

网友G:
     这帖子HMW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二极管整流是有频率限制的,只要正弦波频率和电压足够高,肯定能出现图中那种过冲

     这种反面帖子基本不用看

@king5555 :日常打滚耍赖
@HWM :没功夫搭理你
HWM
“过冲”?解释一下机理。况且这里通常所说的是工频。

网友A:
看不懂的同志,说明没看过EMI/EMC之类的书籍!

解决方法不是跑论坛上骂街,而是自己看书,相关书籍都会说到整流二极管的双面性-既是EMI产生之源,也能用作抑制器。

二极管整流之后要用电容滤波,让波形平滑,但是站在EMI的角度看,电容却是EMI之源,一般人又会对此大惑不解了。

楼主:
补充说明:

之前给过了一幅图,为完整起见,给出完整截图如下

作为对比,下面给出相关的图示作为补充说明

注意其电压电流波形图。

网友A:
21楼评论里老5说对了,根据这十几年经验,有些同志的嘴巴,比唐伯虎老爸的纯钢枪头还硬,不管你如何证据确凿,人家就是满地打滚耍赖,死活不认错。

当然了,这种优秀品质具有局部传染性,例如其铁杆粉丝张大侠,模仿的惟妙惟肖!

楼主:
附引相关简述帖:

关于二极管整流的相关问题简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524-1-1.html?_dsign=dffa37ab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怪可怜的,我直接百度一个答案吧:

其实教材上就有!?《电力电子技术-王兆安》

网友I:
教授研究这个整流电路,难道这个整流电路很高大上?只要有经验的,有一定基础的,应该秒懂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教授研究这个整流电路,难道这个整流电路很高大上?只要有经验的,有一定基础的,应该秒懂才对 ...

奇怪的是,车轮战无数回合后,才刚刚入门。

网友A:
网友们的心态真好,和一个明显是存心找茬、想**蛋里挑骨头的赖皮讲道理,不等于浪费生命吗?

当然了,你要是有本事和他能讲通道理,我立马打赏100元。--------根据这十几年打交道验,我能输的几率=0,此人一定会死扛到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网友们的心态真好,和一个明显是存心找茬、想**蛋里挑骨头的赖皮讲道理,不等于浪费生命吗?

当然了,你 ...

作者刻画到tlp骨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