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超声检测电力变压器局部放电

楼主(2020-12-08):
超声一超声检测法是一种常用的局部放电检测方法,由于其便于实现对放电源定
位的特点,该检测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这种检测法在使用中存在定
位误差过大、灵敏度不高等不足。针对超声一超声检测法的不足,通过对该检测方法
定位误差产生原因的分析,提出采用射频一超声联合检测定位方法。

楼主:
    在应用方面,国内变压器厂家和科研院所研制了用于局部放电超声检测定位的系
统,例如:至2004年,沈阳变压器厂局部放电定位系统,定位误差从几厘米到几十
厘米,武高所研制的JFD-3型局部放电超声定位系统,在试验室测试的灵敏度达
50pC,定位误差达土5cm,在现场实验灵敏度<300PC,定位误差<25cm。但是,总
体来看,存在定位成功率不高,定位精度低等问题。

网友A:
电力中用于监测局放的应用比较多。

楼主:
    伴随着局部放电现象的发生,也会产生电脉冲、超声波、电磁辐射、光、局部过
热和能量损耗等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多种局部放电的检测方法,如脉冲电流法、
气相色谱法、超声波法、超高频法、光测法、射频检测法、红外热像法等,这里着重
介绍超声和射频联合检测法使用到的两种检测方法:超声检测法和射频检测法,及介
绍根据这两种检测方法提出的联合检测方法的原因。

楼主:
    超声检测法和射频检测法是根据局部放电同时产生的超声波信号和射频信号对
局部放电现象进行检测的。超声波检测法在变压器的邮箱壁内部或者外部安装压电式
超声传感器,传感器安装一定规则摆放接收信号,根据不同超声传感器接收到信号的
时间延迟,建立定位模型,对放电源进行定位。射频检测法通过检测发生局部放电时
的射频信号判断局部放电的发生,Rogowski线圈射频传感器被安装在变压器的接地
线上来获取射频信号。
    在超声波和射频联合检测法中,利用两种信号同时对局部放电进行检测和定位,
综合利用到了两种信号的不同特性。在放电现象的检测方面,以接收到两种信号作为
判断局部放电现象发生的依据,通过获得两种信号来对局部放电现象的发生进行判
断,避免单一干扰源对局放检测造成的误判断;在定位方面,利用到了两种信号传播
速度不同的特性,射频信号可以认为与局部放电同时发生,可以作为时间延迟的开始,
超声波信号传播速度较慢,可作为时间延迟的结束,两种信号间的时间延迟与声速的
乘积即等效于放电源与超声传感器间的直线距离。根据超声传感器与放电源间的直线
距离建立定位模型,可以利用空间距离方程等简单的计算方法对放电源进行定位,获
得放电源坐标。

网友B(2023-02-23):
大神,是这方面的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