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垂直应用挑战第4周+应用安全之硬件CRC】

楼主(2020-12-08):
       CRC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图2:来自手册

STM32 全系列产品都具有 CRC 外设,对 CRC 的计算提供硬件支持,节省了应用代码存储空间。CRC 校验值既可以用于传输中的数据正确性验证,也可用于数据存储时的完整性检查。在 IEC60335 中,也接受通过 CRC 校验对 FLASH 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在对 FLASH 完整性检查的应用中,需要事先计算出整个 FLASH 的 CRC 校验值(不包括最后保存CRC 值的字节),放在FLASH 的末尾。在程序启动或者运行的过程中重新用同样的方法计算整个 FLASH 的 CRC 校验值,然后与保存在 FLASH 末尾地址空间的 CRC 值进行比较。

EWARM 从 v5.5 版本之后开始支持 STM32 芯片的 CRC计算。计算整个 FLASH的 CRC 校验值并保存在 FLASH末尾的过程,可以在 IAR 中完成。通过配置EWARM 的 CRC 计算参数,自动对整个 FLASH 空间进行 CRC 计算,并将计算结果放到 内部FLASH空间 的末尾。

或许你会问,这有什么应用价值呢?不妨以基于MCU程序的升级为例。在代码升级过程中,如果不对bootloader升级接口传入的二进制程序文件做校验,就无法及时发现升级过程中发生的代码错误。相反,如果原始代码添加了校验码,升级程序在接受到升级文件后做校验计算,并与待升级文件末尾的校验码进行比对,如果不匹配则放弃升级,这样就不至于将无效的甚至有安全隐患的代码写进芯片。

参考代码如下:

/*-1- 配置CRC外设 */
  CrcHandle.Instance = CRC;

  /* 默认二进制多项式使能 */
  CrcHandle.Init.DefaultPolynomialUse    = DEFAULT_POLYNOMIAL_ENABLE;

  /* 默认初值设置 */
  CrcHandle.Init.DefaultInitValueUse     = DEFAULT_INIT_VALUE_ENABLE;

  /* 输入数据不反转 */
  CrcHandle.Init.In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INPUTDATA_INVERSION_NONE;

/* 输出数据不反转 */
  CrcHandle.Init.Out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OUTPUTDATA_INVERSION_DISABLED;

  /* 输入数据基本单元长度为32bit */
  CrcHandle.InputDataFormat              = CRC_INPUTDATA_FORMAT_WORDS;

  if (HAL_CRC_Init(&CrcHandle)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 */
    Error_Handler();
  }

  pdata = (uint32_t*)ROM_START;

  /*##-2- 调用HAL库利用硬件CRC外设对ROM区计算CRC-32校验码*/
  uwCRCValue = HAL_CRC_Calculate(&CrcHandle, pdata, ROM_SIZEinWORDS);

  • 对于CRC应用,还可以根据多项式算子编写纯软件方案,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代码。其基本思路无外乎查表法以及移位计算法。差异在于一个牺牲存储空间以换取计算效率,一个牺牲计算时间而节省存储空间,至于如何选择,则根据所设计的系统综合考虑,一般根据应用场景来定。

    将块数据利用CRC算法计算出冗余码,有的**、标准称这个冗余码为签名。实际应用时计算有效数据所得校验码与预存校验码进行比较,相等则校验通过,反之则失败。当然,也可以将原数据与所存校验码一起传入校验算法,所得结果为0则校验通过,反之失败。

    对于数据通信,一般会在报文的尾部添加有效数据的校验码,再由接收方校验收到报文的数据完整性。

  • 学习资料附件:

网友A:
学习到了 之前对CRC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网友B:
st芯片在安全性上面还是挺可靠的

最近开始用国产的,发现和大厂ST的各方面还是有差距,很多坑不是(选型的时候)手册上能提现出来的,调试过程中,发现坑了找FAE才知道。

楼主:
最近开始用国产的,发现和大厂ST的各方面还是有差距,很多坑不是(选型的时候)手册上是不能体现出来的,调试过程中,发现坑了找FAE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