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的I2C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08):
我用CC2640 的I2C 模块给OPT3001光照芯片 写值,发现写不进去。该芯片寄存器是16位的,咱I2C模块可以写16位寄存器的值吗???

我就想给0x01寄存器写个0x54,0x10,代码如下:

void Set_OPT3001(uint8_t limit)
{

Reset_OPT3001_Register();

txBuffer[0] = 0x54;txBuffer[1] = 0x10;

i2cTrans.writeCount = 3;
i2cTrans.writeBuf = txBuffer;
i2cTrans.readCount = 0;
i2cTrans.readBuf = rxBuffer;
i2cTrans.slaveAddress = 0x44;

I2C_transfer(handle, &i2cTrans);
}

网友A:
可以写16位寄存器的。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时序看看,但看楼主的程序看不出什么

网友B:
分别写高/低八位试试

网友C:
你要不要去參考一下 dev.ti.com/.../node opt3001的例程

网友D(2022-08-18):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去參考一下 dev.ti.com/.../node opt3001的例程

老哥,这是啥例程啊

网友E(2025-04-01):
你这代码里用的I2C_transfer函数,我感觉这个函数可能不支持直接写16位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