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多路微电流采集芯片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2020-12-08):
想找一个芯片,可以满足并行输入12路以上的电流(电流范围是100pA-100mA),然后串行或者并行输出电压(芯片内部有积分或者类似其他的 I 转 V 的功能 ),与stm32通讯;
类似于DDC316这样的芯片。
有推荐么。。。

@PPDDPPDD1234 :这边的电流输入是光源的亮暗程度,准确的话是保持在 百pA-10nA 左右
@PPDDPPDD1234 :量程有一百万倍,10^6,差不多是2^20,高速+高精度,估计是写错了
并行的倒好解决,大不了来12路就是了。 问题在于100pA-100mA,这个范围比较尴尬,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任何一款芯片可以实现。需要换挡或者,用多个芯片来拼接,实现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A:
只要做出一路就好
想要多路就加模拟开关切换,自动巡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做出一路就好
想要多路就加模拟开关切换,自动巡检

模拟开关的话要选通状态时保持一定的时间,不然通道间会有串扰,但是那个时间太长了没办法用,要2-3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的话要选通状态时保持一定的时间,不然通道间会有串扰,但是那个时间太长了没办法用,要2-3ms ...

那就采用分组切换的方法,比如实际需要16通道,可以做成2个8通道或4个4通道,时间上就可以重叠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采用分组切换的方法,比如实际需要16通道,可以做成2个8通道或4个4通道,时间上就可以重叠起来了 ...

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2个8通道或者4个4通道之间的切换时间戳没有办法同步,因为要区分出每一个通道的值,而且。。。这样做的话通道后端还有做I→V的操作,这样去用adc采的话,会不会不确定是采到哪一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2个8通道或者4个4通道之间的切换时间戳没有办法同步,因为要区分出每一个通道的值, ...

通过定时器确定采样时刻,每个组有自己的ADC,需要算法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定时器确定采样时刻,每个组有自己的ADC,需要算法配合

每个adc连接相同的io么,其实找这个芯片的目的就是不想在让板面扩大了,这样的话就回到了类似最开始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的话要选通状态时保持一定的时间,不然通道间会有串扰,但是那个时间太长了没办法用,要2-3ms ...

产生串扰的原因是采样电路在模拟开关后面的缘故,我曾经看到过一款高速ADC芯片,其内部原理还是采用时间重叠的方法实现的,因为采样保持电路都需要稳定时间,太高的速度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就采用每个ADC端口有各自的采样保持电路,在采样保持后面再接高速的模拟开关,这么做相当于采样是实时的了,而高速模拟开关又缩短了切换的时间,最终实现高速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串扰的原因是采样电路在模拟开关后面的缘故,我曾经看到过一款高速ADC芯片,其内部原理还是采用时间重 ...

我理想的实现功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找这个多通道采集电流的芯片,您刚刚说的那个高速采集是没啥问题,但是我需要同时采集到不同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的实现功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找这个多通道采集电流的芯片,您刚刚说的那个高速采集是没啥问题,但 ...

我理解你的需求,应该是我没说清楚。
1. 根据我掌握的知识,要实现线性的IV转换,不论是分立元件还是IC,其依据都是欧姆定律,说白了就是通过电阻实现的。虽然也有用霍尔感应原理的电流传感IC,但是100pA的电流,霍尔效应就很难实现了,即使霍尔效应能够检测,最后还是要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的;
2. 您需要检测的动态范围高达2^20,再考虑一点精度要求,实际需要2^24的分辨率(对10V电压而言,分辨率为0.6uV)。这么大的动态范围,这么高的分辨率,对IV转换及后续电路的净化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元件的热噪音、失调电压、温飘、零飘、基准电源的纹波等等)。请注意,24位的ADC速度不会很快,否则这个ADC会很贵;
3. 由于您需要对多个通道实施较高速度的采样,而采样电路又需要稳定时间,为了消除切换过程对稳定时间的影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样的并行化处理,在采样电路的后面进行切换。

以上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的实现功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找这个多通道采集电流的芯片,您刚刚说的那个高速采集是没啥问题,但 ...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楼主的电路不是简单找个芯片就能够实现的,为了降低电路ADC部分的难度,可能还需要分档,这又会使电路变得复杂,需要仔细规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的实现功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找这个多通道采集电流的芯片,您刚刚说的那个高速采集是没啥问题,但 ...

这里提供一个检测pA级电流的方案,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你的需求,应该是我没说清楚。
1. 根据我掌握的知识,要实现线性的IV转换,不论是分立元件还是IC, ...

谢谢 您的解答,我看明白啦,我去看一下方案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的解答,我看明白啦,我去看一下方案啦

根据您提出的要求,我又学习了一下,顺便找到一个直接对输入的小电流进行ADC转换的芯片,是用在微弱光检测的场合,将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电流进行ADC转换,用在医学等领域,是ADI的芯片,独一无二,没有提供详细的Datasheet和参考价格,估计采购也不容易,不过作为知识,也是值得积累的,特别与您分享。更多信息可去ADI的网站看看。

下面是这个芯片的功能框图,可以看到为了提高电路的工作速度,通道切换安排在采用保持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提出的要求,我又学习了一下,顺便找到一个直接对输入的小电流进行ADC转换的芯片,是用在微弱光检测 ...

这个我也去看过了,但是因为是与FPGA去通讯的,所以就目前阶段没有办法去采用,就很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的实现功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找这个多通道采集电流的芯片,您刚刚说的那个高速采集是没啥问题,但 ...

用运放IV变换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