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C2642升级

楼主(2020-12-08):
1、测试OAD空中升级需要在目标板烧录哪些软件?我烧录了bim 和 app&stack,用Btool BLE5工具进行OAD升级,先提示必须配对,配对后开始升级,又总提示 OAD NO success。

2、CC2642有几种升级方式?我看例程里只有OAD onChip 或 offChip,这种OAD升级是通过空中包升级的。

有没有通过串口升级的例程呢?

网友A:
可以通过串口升级的,不过串口升级程序需要自己写了

网友B:
如何判断OAD成功的?“Btool工具提示OAD成功,重启CC2642,但是看广播名称还是project_zero” 你烧录进去的image广播名称是什么?

网友C:
这个还没搞过

网友D(2021-11-09):
请教楼主,我也要开始用CC2642芯片了,很久没有用过TI芯片了。不知道开发平台(是用Code Composer Studio 11.0.0开发吗?),开发工具(下载和调试程序)等都用哪些?还有官网有没有DEMO程序?你们开发CC2642芯片,都用了什么操作系统,或者裸机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