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R2F 休眠后会自动复位

楼主(2020-12-08):
我的CC2640R2F休眠后,大概5~10天后会自动复位。

软件是设置了两个GPIO唤醒,不过可以确定,这不是被唤醒。而是复位了。

休眠后的功耗大概是0.7~3uA浮动,基本可以确定没有其他任务在运行了。

目前增加了获取复位源,来排查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其他思路.

网友A:
可能是堆栈溢出导致重启了,或者外部干扰到复位引脚等

网友B:
程序设定一直处于休眠模式?然后5-10天自动会复位?这个不太好排查,也有可能是异常导致复位

网友C:
你的是自制板子?频偏确实有可能,建议你将程序在LAUNCHPAD测试一下,或者只修改休眠部分先排查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