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第二期贸泽电子设计圆桌研讨会(京东卡大放送)

楼主(2020-12-08):
#有奖活动#
第二期贸泽电子设计圆桌研讨会(京东卡大放送)

2020年可谓半导体行业创新之年,5G、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此不再有延迟的王者农药,科技感领先范十足的自动化工厂,炫酷的自动驾驶系统,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不一样的2020,就该有不一样的创新精彩~
借此之际,贸泽电子特意为大家带来虚拟“电子设计圆桌研讨会”活动,与大家一起探讨最新最fashion的应用。

本活动共分为3个阶段,每阶段将有一个核心话题供大家讨论。
每阶段,系统都会随机挑选30位幸运用户发放30元京东卡礼品哦。
连续参与3次且内容精致的用户更有百元京东卡、小米手环等大奖放送!!!

小伙伴们,有没有在第一期话题中发表您专业的观点呢?
没赶上也没关系,第二期话题来喽,与其他工程师互动+抢好礼的机会不要错过!!!

第二期话题:

参与讨论时间:2020年12月8日-21日

话题:工业自动化时代,你觉得作为最强助力的传感器技术提供了哪些支持?贸泽电子的哪款传感器产品最打动你,辅以理由,字数不低于30字
点此进入活动页面查看相关资料

如何参与?

第一步:提交个人信息
第二步:在活动主页留言写出你的观点

活动奖励:
1、每一期话题讨论结束后系统均会随机挑选30位用户发放30元京东卡礼品
2、连续参与三次话题讨论的用户还有机会获得百元京东卡、小米手环等礼品,共计10个名额。

戳我查看第一期话题

我又来了,支持一下。
这个一定要参加啊
这么好的活动 一定参加

网友A:
请问这是沙发么主做照明产品,不知道在这方面贸泽有那些可以提供的,又有那些可以应用到这个方面,比如智能上

网友B:
我觉得新款生物计量传感器非常不错,以下是我的理由,它的应用挺好的。
Maxim MAXM86146光学生物传感模块将Maxim同类最佳的光学生物传感模拟前端 (AFE) 与功能强大的Arm®微控制器单元 (MCU) 和两个高灵敏度光电二极管整合在一起。集成式MCU是一款超低功耗微控制器,专门设计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和无线传感器。Maxim MAXM86146包含灵活的多功能电源管理单元,其采用1.8V单电源供电。它支持I2C通信协议,可随时使用最新固件和世界级算法进行编程,用于脉搏心率 (HR) 和脉搏血氧饱和度 (SpO2) 等可穿戴应用。集成算法调整光学AFE设置,最大限度地提高SNR,同时根据活动分类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

网友C:
SI7051-A20-IMR  温度范围:+ 125 C  ~- 40 C,精度:   +/- 0.1 C 的温度传感器, 零售价只要15元*币,对于有精度要求的户外温度检测来说非常合适啊!批量的话,价格会更低吧。

网友D:
由于工作原因,本人需要使用到各种板上固定式电流传感器,在看了本次有关传感器的资料后,才感觉自己对电流传感器的认知太少了。例如在本人接触最多的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当中,往往还停留在传统的霍尔传感器加LM358等运放电路架构上,其检测精度和相应速率着实已经成为制约变频器采样的一大弊病。通过了解,本人看好MCA1101-50-5该款电流专用IC,其测量范围、精度、采样速率等着实让人耳目一新,故而本人决定在日后的应用当中优先考察测试该IC的运用可行性。

网友E:
我比较喜欢Laird Connectivity 制造的编号为239-455-00108的温度传感器,改进后小巧,灵敏度高,测温误差小,非常实用,性价比高!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F:
MAX30208clb+改进后的这款温控传感器设计精妙,有高的热敏性

网友F:
温控开发板

网友G:
STEVAL-MKI208V1K加速度传感器调试组件不错,设计中可以增加交互方式,同时增加设备运行环境的可采集的数据,加速度计是人机交互角度一个大跨步的前进,尤其是小型化之后的影响力

网友H:
工业移动感应器和位置传感器 250 IN CANOPEN IP67 STRING POT

网友I:
这个。
Sensata BEI 的单圈和多圈传感器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Sensata – BEI Sensors 的 ACW4 和 TCW4 霍尔效应传感器的图片Sensata BEI 的两件式霍尔效应传感器组件旨在为非常紧凑或对磨损敏感的工业应用提供位置感应。ACW 提供单圈输出,而 TCW 可提供多圈信号。ACW/TCW 的电子元件完全封装,从而允许在非常肮脏的环境中进行感应,而其非接触式位置感应解决方案则可减少维护。,它的两件式紧凑装配可支持各种安装可能性。

网友J:
传感器可以说是各类设备的眼睛、耳朵等感官,通过传感器获取附近环境中各类信息,在经过综合处理,做出希望的反馈与动作,才是一个设备完整的控制逻辑。目前智能家居概念很火,而智能家居必须用到各类传感器,才能很好的达到智能感知、自动控制等逻辑。

网友K:
个人认为,在工业自动化时代,传感器是重中之重。在要求上甚至比作为控制核心还重要。
我对33uH 5.76V电流变压器挺感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用来测电流。

网友L:
除了纯数据外,现代传感器还可以提供大量有价值的附加数据.双向通讯和数据协议十分必要,这可以将相关参数在线传输至传感器,并从传感器接收测量数据信息。由于传感器体积小、功耗低,便于进行分布式测量,更进一步可实现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器技术的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微电子技术、MEMS、纳米技术、光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的水平。
贸泽的德州仪器 TMP451 远端&本地温度传感器是带有内置本地温度传感器的高准确度、小功率远端温度传感监测器。是稳健的热监测解决方案,准确性、抗噪性更高。

网友M:
1.B-L475E-IOT01A1的硬件资源很丰富,刷新了我对一块开发板的认知,很符合开发者的需求。
2.ARM Cortex M4也是ARM学习的主流内核,STM32将其优化的非常适用于物联网技术开发。
3.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和资源供开发者学习使用,开发环境也很友好。
4.外设丰富,有利于开发者根据需求或者喜好。

网友N:
工业传感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传感器技术领域,我国未来发展想要有高质量的进步,智能化工厂的建设和落地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先进的工业传感器会让工厂真正的实现智能化和现代化。其在复杂环境下的可靠性是对传感器部件最大的挑战,贸泽电子提供的多品类的工业传感器产品,能够更好的为工厂设计提供传感器技术支持,能够快速落地应用。

网友O:
压力传感器开发工具 Adafruit DPS310 Precision Barometric Pressure / Altitude Sensor - STEMMA QT / Qwiic,加速传感器开发工具 3D digital accelerometer sensor kit based on LIS25BA这两个工具还是蛮感兴趣的

网友P:
Amphenol Advanced Sensors运输/汽车用传感器提供的技术奖各系统整合在一起,从而保护车辆、乘客以及环境。该产品组合包括车辆各方面使用的传感器:动力传输系统和安全系统、电子产品和接线、发动机管理系统、机舱舒适性、暖通空调、燃油处理系统和轮胎压力监测。Amphenol Advanced Sensors运输/汽车传感器设计用于当今的车辆以及下一代汽车,无论是HEV、EV还是燃料电池

网友Q:
以前对传感器开发工具不是很了解,从这次贸泽推荐的产品里面,发现了很多开发板和校准工具,我觉得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迅速的测量评估产品的精准度,也有利于新手快速开发,进行试验评估,加快了研发进度,挺好的产品,可以提个小建议,针对每个开发工具所对应的传感器可以设置一些链接,方便用户查找和使用,最好能有对应的开发测评方案和数据做参照。

网友R:
作为生产设备的组成部分,传感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质量控制和操作灵活性。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的各种先进传感技术组合能够帮助制造商改进预测性维护、消除传感器故障的典型原因以及提供灵活的安装选项,从而降低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 根据特定应用的独特需求选择正确的传感器,可以更准确地检测缺陷和问题材料,实现更高的总体拥有价值 (TVO)。TVO是一项预测,表示无论其初始成本如何,其原材料、工艺和组件都能产生最大价值。  Omron的产品组合还包括采用IO-Link技术的传感器,可让制造商更详细地了解其系统的运行情况。IO-Link传感器可提高预测性维护的效率,非常适合用于停机成本高昂的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

网友S:
在参与的项目中,包含传感器的温度传感器在内的项目还真的不是很多,记得最早开始接触到传感器是在大学时,但是没有这么深入的研究学习,这次机会刚好再次通过贸泽电子再次学习,普遍传感器对于算法要求很好,以及精度的要求等等,整车环境的应用要求跟高。

网友T:
温度传感器 TMP451,独创的远程和 & 本地温度传感器,灵敏,准确性、抗噪性都非常符合工业设计需求,而且我看中的是它的可编程偏移,解决了传感器上板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漂移,适合工厂调试生产,很好的东西。

网友U:
Littelfuse的PPG101JA是小型薄膜铂电阻温度检测器。该传感器是由沉积在陶瓷基底上的钝化薄膜铂元素组成。与线绕铂电阻温度探测器相比,薄膜铂电阻温度检测器具有成本优势。我觉得优点一个是成本低另一个是适用温度范围广,可以达到-70°C至+500°C。

网友V:
MCP9700AT-E/LTVAO  温度传感器便宜又好用。工业对于温湿度的要求比较高,基本没个地方都需要温度传感器

网友W:
对触摸传感器开发工具感兴趣

网友X:
我喜欢Heraeus公司的PT1000工业温度传感器W-EYK6, 测温范围可以达到-40C 到+500C, 在0C到100C范围内精度可以到0.1F,
可以广泛应用在HVAC, 实验室温度数据采集,烤箱等领域。

网友:
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读取很细微的压力变化,而且是可以安装在各种材料表面,结构要求低,防水性能超好,非常好的产品

网友Y:
传感器技术直接关系到我国自动化产业的发展形势,“传感器技术强,则自动化产业强”。
TI的TMP451 远端&本地温度传感器是带有内置本地温度传感器的高准确度、小功率远端温度传感监测器。具有诸如串联电阻抵消、可编程非理想因子(η-factor)、可编程偏移、可编程温度界限和可编程数字滤波器等先进特点,是稳健的热监测解决方案,准确性、抗噪性更高。

网友Z:
图像传感器资料比较好找,价格较实惠,货周期可确定,为用户选型提供很大帮助。

网友AA:
Microchip Technology MCP6C02电流传感放大器不错,可以实现非常低的偏移漂移提供输入偏移电压校准,非常适合用于电机控制、工业计算和电池监控应用。采用零漂移架构,能提高设计灵活性,同时尽可能减少输入错误。与霍尔效应器件和电流传感线圈相比,电流传感电阻通常是更加吸引人的解决方案,而且将电流传感电阻与放大器组合使用的做法也更符合严苛 工业 应用所提出的高要求。
Microchip Technology MCP6C02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可提供输入失调电压校正,以实现极低失调漂移。这些放大器提供20V/V、50V/V和100V/V的预设增益。MCP6C02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采用零漂移架构,可实现极低的输入误差,同时还具有较高的设计灵活性。这些放大器具有高直流精度、POR保护和增强的EMI保护等特性。
MCP6C02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具有3V至65V额定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提供小于16μV的最大偏移。这些放大器采用小型6引脚SOT-23封装。典型应用包括电机控制、模拟电平转换器、工业计算和电池监视器/测试器。这些放大器可支持单向和双向应用。

网友AB:
TI公司TMP451-Q1:最大0.0625°C分辨率,27uA超低工作电流,3uA极低待机电流,–40°C to 125°C宽温度测量范围。非常实用于工业领域的超低功耗温度传感器。
AEC-Q100qualifiedwith the followingresults:–  Devicetemperaturegrade1: –40°C to 125°Cambientoperatingtemperaturerange•  ±1°C accuracyfor localand remotediodesensors•  0.0625°C resolutionfor localand remotechannels•  1.7-Vto 3.6-Vsupplyand logicvoltagerange•  27-μA operatingcurrent,3-μA shutdowncurrent

网友AC:
TRICAN HTD2800 工业湿度传感器 The TRICAN HTD2800 digital combination sensor provides output signals  for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from  a single  device.  The  highly  rugged  and  reliable  automotive-grade design of the TRICAN is suited for automotive, truck/bus and fuel cell applications where performance is key

网友AD:
传感器作为现代科技的前沿技术,被认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国内外公认的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产业。
Microchip MCP970x/MCP970xA线性有源热敏电阻IC是一系列模拟温度传感器,可将温度转换为模拟电压。该系列传感器成本低、功耗低,该系列器件不受寄生电容影响,可驱动大电容负载。器件可通过微控制器远程定位,从而实现印刷电路板(PCB) 布局设计灵活性。

网友AE:
传感器已经进入到各行各业,
由于工作的原因,也接触了不少传感器,测距、温度、气压、气体流量等等。
贸泽所提供的的丰富的传感器,确实给前期选型提供了便捷,也给器件采购提供了便捷。
非常感谢!

网友AF:
工业自动化时代最主要的应用就是电机的应用,电机的应用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的安全,确保它发生故障的时候能够及时停止。那么如何才能判断它是否发生故障呢,最好的办法肯定就是检测它的电流了。当电机发生短路或者是其它故障时,它的电流会迅速增大。因此一款好的电流传感器是非常有必要的,贸泽电子的电流传感器品类齐全,有很多的选型可以参考。
比如这款MCR110,可以提供 ±5A, ±20A, and ±50A范围内的检测精度,快速输出响应时间500纳秒,0.9mΩ低一次电阻,可在单台3.3V和单台5V的供电操作中使用。可以想象在工业化自动时代这种传感器会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AG:
麦克风话筒的音频传输,在智能设备时代,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不管是现在的手机,还是其他的智能语音设备,一个抗干扰能力强,失真度小的语音输入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贸泽电子提供了STMicroelectronics STEVAL-MKIT01V2 MEMS传感器示例套件。它里面就包含了MP23ABS1 MEMS音频传感器集成的原型电路,配个MCU就可以进行评估和原型设计。
我觉得很有用处,首先它里面包含了4个MEMS音频传感器,可以组成麦克风列阵,对于外部的感染可以采取双路采样,并差分的方式抵消掉外部的噪音。很适合开发选用。

网友AH:
加速度传感器已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领域,主要集中在车身操控、安全系统和导航,典型的应用如汽车安全气囊(Airbag)、ABS防抱死刹车系统、电子稳定程序(ESP)、电控悬挂系统等。
贸泽电子提供的STMicroelectronics STEVAL-MKIT01V2 MEMS传感器示例套件包括四个传感器适配器板,支持对设备的加速度,角速度进行测量。该传感器适配器板既可在独立模式下评估,添加到原型设计中,是一种加快项目开发效率,准确性、抗噪性的解决方案。

网友AI:
对热敏电阻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找到能够精度达到0.001度的呢?

网友AJ:
传感器及其相关的测试技术是保障自动生产线安装、调试、运行当中非常重要的部件与应用技术,如若没有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加以支撑,那么就很难形成自动化的生产。传感技术要在物联网中,无线通信技术,工业自动化,帮助机器人高效测量物体大小,提供卓越的工业物联网通信,面向智能制造等发挥作用。
Honeywell PX3重载压力变送器结合了压缩电阻传感技术和ASIC(特定应用集成电路)信号调节,采用黄铜壳体。PX3变送器消耗少量电流,具有较高的EMC(电磁兼容性)性能、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在运输和工业应用方面比较广泛!

网友AK:
MCR1101-5-5  体积小 ,感应电流大,响应时间快,工作温度范围宽等优点,在消费类和工业领域类都可以得到很广泛的应用。

网友AL:
我觉得在工业自动化时代,少不了温度传感器,它可以帮助工业自动化实现设备当前设备温控,同时可检测设备的温度,温度在工业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设备运行的环境温度是否满足要求,或者当前设备的温度是否在可工作的范围内,就和人一样,超过标准温度之后就不能工作了,机器也是一样的。同时工业自动化很多设备都是在恒温的环境下工作的,所以需要有一个精确的温度传感器,这样才可以制作出趋近完美的材料,我觉得工业温度传感器 KN3026 1Pt100 Class A PdAu是非常符合工业中的温度传感器,它的温度范围:- 196 C to + 600 C;电阻:100 Ohms;工作电源电流:1 mA,还是非常符合现代工业的标准的。下面是产品链接和介绍。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ail/Heraeus-Nexensos/32206544?qs=sGAEpiMZZMunegBHAOsZD%2FCVRSe44HisdYnGysTCvTvsX5JSuyhOOQ%3D%3D

网友AM:
SentriusTM RS1xx多传感器集成天线和集成特性温度/湿度传感器,采用小的IP65外壳与外部IP67打开/关闭接触传感器。Laird连接性的SentriusTM RS1xx多传感器是一个电池供电的,远程传感器平台利用LoRaWAN的好处和蓝牙低能量(bie)连接。小,崎岖的形式包含射频性能优越,多个传感器功能,包括打开/关闭检测与温度/湿度,使其适合冷藏链的应用程序。新的多传感器包括一个外部IP67额定磁簧开关。它是用来检测和报告打开/关闭门的状态。住时间参数设置,如果门打开的时间打开住时间,开放在LoRaWAN发送通知。用户可以选择频率接收消息,门还是敞开的。在其核心,RS1xx多传感器利用Laird的战地可靠RS1xx系列硬件,提供LoRaWAN选择在868,915,923 mhz的频率。

网友AN:
      制造商ACEINNA生产的438-MCR1101-5-3电流传感器提供了对电流进行检测的功能,目前随着电源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源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为了自动检测和显示电流,并在过流、过压等危险情况发生时具有自动保护功能和更高级的智能控制,具有传感检测、传感采样、传感保护的电源技术渐成趋势,因此能够实现电流检测能力的电流传感器就体现其不小的价值。
     438-MCR1101-5-3电流传感器其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3.15V~3.45V,典型值为3.3V;工作温度范围为-40度到+105度,工作温度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电流额定值为5A,工作响应时间为300ns,体积小,重量仅为3.896g,而且封装类型多,价格也实惠,这些优点都能打动我。

网友AO:
工业自动化时代,作为最强助力的传感器技术提供了温度传感器技术,贸泽电子的温度传感器类型工业温度传感器Amphenol的GE-2158 打到动了我,,因为Amphenol的GE-2158安装方便,简单容易操作,新手容易上手,可以应用在大型工业移动搬运机器人上,工程机械上最大工作温度:+ 150 C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非常适合用在这些工业设备上

网友AP:
      在工业自动化时代中,我认为作为最强主力的传感器技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目前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势必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从功能上来说,工业传感器分为光电、热敏、气敏、力敏、磁敏、声敏、湿敏等不同类别。相对于民用来说,工业环境对传感器的要求更高,从稳定性、精度、运行安全等多方面考虑。和消费电子等民用领域相比,用于智能制造的工业传感器在精度、稳定性、抗震动和抗冲击性方面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因此设计优良的传感器能够更好的满足工业自动化的发展。
      通过查看贸泽电子的各种传感器产品后,比较打动我的是Laird Connectivity生产商生成的455-00041工业温度传感器。目前比如工厂生成车间等正常运转对于企业至关重要。由于厂房中电子设备众多,环境温湿度会直接影响其工作状况,因此湿度传感器成为厂房环境综合监测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Laird Connectivity生产的这款湿度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为-25度~50度,工作范围宽泛,RH范围为0% to 100%,RH精度为+/- 4.5 %,单位重量为200g,因此很适用于湿度检测系统中。

网友AQ:
特别推荐,ESP32-S2-WROVER-I(M22S2H3216UH3Q0)模块就特别好用,支持蓝牙和WiFi双链接,且乐鑫的WiFi模组一直都挺好用,开源做的酒吧错。做智能产品很好用。还是有挺多选择的,乐鑫的产品确实做的不错,做设计开发很方便,资料和技术支持很到位。

网友AR:
工业传感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传感器技术领域,我国未来发展想要有高质量的进步,智能化工厂的建设和落地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生产设备的组成部分,传感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质量控制和操作灵活性。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的各种先进传感技术组合能够帮助制造商改进预测性维护、消除传感器故障的典型原因以及提供灵活的安装选项,从而降低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 根据特定应用的独特需求选择正确的传感器,可以更准确地检测缺陷和问题材料,实现更高的总体拥有价值 (TVO)。TVO是一项预测,表示无论其初始成本如何,其原材料、工艺和组件都能产生最大价值。

网友AS:
  Maxim Integrated MAXREFDES103医疗保健传感器.
  这款传感器平台是一款腕带式可穿戴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和算法处理功能,可为医疗保健传感应用演示
  该医疗保健传感器平台包括外壳和生物识别传感器集线器,以及用于心率和 SpO2  的嵌入式算法,其能够处理来自模拟前端 和传感器信号。原始数据可通过蓝牙发送至Android应用或PC GUI,用于评估和定制开发。

  这是它的设计架构.
  在日常使用中,它既可作为运动手表,还可作为医疗保健跟踪器,方便家庭医生进行健康情况的跟踪.也可作为心脏信号跟踪器,实时记录心脏的健康状况

网友:
我觉得Maxim Integrated MAX31825EVSYS1评估系统直接提供了测量温度的支持.
Maxim Integrated MAX31825EVSYS1评估系统是温度传感器的演示开发平台.具有USB2PMB2适配器板,使评估板能够连接到PC的USB端口。
搭载了DS2482转换器,可兼容windows的GUI界面.同时,该模块是一个评估版,不须接入其他主控即可独立工作.

网友AT:
Texas Instruments BOOSTXL-PGA460评估模块 (EVM)是一种距离传感器.
Texas Instruments BOOSTXL-PGA460评估模块 (EVM) 使用户能够评估PGA460-Q1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理器IC的功能。PGA460-Q1是用于超声波传感模拟前端 器件。BOOSTXL-PGA460包括一个由变压器驱动换能器和用于比较的直驱式换能器。除了评估PGA460-Q1器件外,还可在使用GUI时显示变压器驱动换能器或直驱换能器的超声波回波曲线和测量结果。说白了就是具有自测量和反馈功能,不需要外接其他传感器进行数据的测量比较

网友AU:
我比较喜欢STMicroelectronics STEVAL-MKI206V1适配器板
STMicroelectronics STEVAL-MKI206V1适配器板评估AIS2DW12 MEMS器件,可以快速进行系统原型设计。该适配器板可插入标准DIL 24插槽中。STEVAL-MKI206V1适配器板提供完整的AIS2DW12引脚分配,并在VDD电源线路上配备所需的去耦电容。该适配器板受STEVAL-MKI109V3主板支持,该主板包含一个高性能32位MCU,也就是说,这是个个自行工作的评估版.
特点
  针对标准DIL 24插槽的完整AIS2DW12引脚分配
  完全兼容STEVAL-MKI109V3主板
   符合RoHS指令h符合WEEE标准
虽然没上手过,但是有机会一定要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AV: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与制造业的大多数转变一样,自动化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更精简、更快、更划算的生产的不断追求,这个目标推动着工业自动化不断向前发展。

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各种传感器技术的应用和融合,比如:位移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光幕传感器、图形传感器等等,其中应用于测距和物体探测的光电传感器便是最常用的一种工业传感器,如上图中的欧姆龙两款光电传感器便是工业自动化中最常见的传感器之一。怎样利用好各种传感器并让其协同运行是工业自动化的难点。工业自动化发展了几十年,如今已经来到了工业4.0时代。

工业4.0将带来工作方式和环境的全新变化,它是制造生产的一个高阶水平,不仅颠覆了传统落后的生产模式,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幅全新的工业蓝图。“工业4.0”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物,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也是工业自动化行业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对工业4.0的机遇,对各种传感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精度、可靠性、稳定性、数字化等等。

网友AW:
电流传感器我觉得在工业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感器,它可以检测当前运行电路的电流情况,防止大电流时对器件的损坏,可通过检测电流来阻止电流过大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下面是ACEINNA MCA1101电流传感器的一些参数。
ACEINNA MCA1101电流传感器IC为±5A,±20A和±50A完全集成的双向模拟输出电流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IC可提供高精度和高带宽。 MCA1101传感器IC集成了各向异性的磁阻(AMR)传感器技术,该技术固有地具有低噪声,出色的线性度和可重复性。 这些传感器IC适用于高端和低端双向电流检测,并提供1.5MHz(3dB)的高带宽。 MCA1101传感器IC旨在消除对杂散磁场和共模磁场的敏感性。 这些传感器IC固有的低输出噪声避免了在低电流条件下进行额外滤波的需求。
MCA1101传感器IC采用SOIC-16封装,并支持高度隔离。 这些传感器IC已通过UL / IEC / EN60950-1认证,可用于电机,逆变器,不间断电源和功率因数校正的电流检测反馈环路中。
为什么推荐这款电流传感器呢,因为它可以支持±5A,±20A和±50A完全集成的双向模拟输出电流。

网友AX:
温度传感器在工业应用中非常重要,尤其对热感应,温度控制等。贸泽电子的TMP451HQDQWRQ1器件非常不错,有高准确度、小功率等特点,具有诸如串联电阻抵消、可编程非理想因子(η-factor)、可编程偏移、可编程温度界限和可编程数字滤波器等先进特点,是稳健的热监测解决方案,准确性、抗噪性更高。

网友AY:
目前工作中用到了电流 电压  角度等传感器,其中电流电压传感器算是比较多的,角度传感器只用在了一种产品上,而且量也不大,跟人觉得后期的发展应该偏向于精度方面,精度有时候决定了作用的效果,而且质量的高低有时候也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网友AZ:
我觉得传感器在工业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为了从外界获取信息,必须借助于感觉器官。而单靠人们自身的感觉器官,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以及生产活动中它们的功能就远远不够了。为适应这种情况,就需要传感器。因此可以说,传感器是人类五官的延长,又称之为电五官。贸泽电子的SKH-250-4传感器还是很不错的,

TE Connectivity SKH拉绳位移传感器具有IP67防护等级,设计紧凑,可提供CANOpen输出信号。SKH传感器采用简单易用的结构,提供用户可选的4mA至20mA范围或0VDC至10VDC输出信号选项。CANOpen技术提供125K、250K、500K和1M波特率选项以及50ms数据速率。TE SKH拉绳位移传感器有250英寸和400英寸行程范围可供选择。对于工程师的创作非常友好。

网友BA:
传感器应用非常广泛,而在工业自动化的应用中,用到最多也最重要的应该是监控。工业生产各个组成环节都需要传感器进行监控,并把数据反馈给控制中心,以便对出现异常节点进行及时干预,保证工业生产正常进行。个人比较喜欢MCA1101系列器件,MCA1101传感器集成电路集成了各向异性磁阻(AMR)传感器技术,具有固有的低噪声、良好的线性度和可重复性。双向感应和3dB侧均适用于高带宽和低带宽的传感器。MCA1101传感器集成电路设计用于消除对杂散磁场和共模磁场的敏感性。这些传感器IC固有的低输出噪声避免了在低电流下附加滤波的要求。

网友G:
薄膜铂质电阻温度检测器有非常宽泛的工作温度范围,并且精度足够高,极大得方便了设计。Littelfuse PPG和PPG-J薄膜铂质电阻温度检测器 (Pt-RTD) 是能够承受-50°C至+500°C温度范围的温度传感器。Littelfuse PPG和PPG-J薄膜铂质RTD传感器包含一个钝化薄膜铂质元件(在于陶瓷基板上),与绕线铂质电阻温度检测器相比,性价比更高。该传感器可将电阻和温度偏差控制在±0.06%和±0.15°C以内

网友BB:
Sensirion SCC30-DB湿度和温度传感器模块  比较打动我,原因:
1、一只起订
2、精度不错
3、宽范围工作电压
4、输出经处理的数字结果,方便
5、内置加热器,可以检测模块有没有损坏,这个有意思,很实用

网友BC:
MLX91220/21是迈来芯的第二代电流传感器,被广泛应用在OBC车载充电器、DCDC、正温度系数加热器、充电抢等汽车和工业中,具有50A隔离电流测量,4.8KVrms隔离电压,满足AEC-Q100车规要求。

网友BD:
我认为目前传感器的精度和稳定性都相差不是很大了,因为技术越来越先进,更多的看中的是是否低功耗,是否容易连接,是否支持多协议,在工业自动化的时代,贸泽电子推出的多种适用于工业的传感器,其稳定性,产品可扩展性,还有支持的通讯协议等都有很好的表现!

网友:
不得不说,这些元件很是全,目前我们真在制造5G基础设施,在应用层需要保护5G基*尽量减少收到外届干扰。在前期关于5G基*的外部元件的选型很少有能满足严苛要求的,但是在这里发现众多元件都满足我们的需求,希望可以一起构筑5G发展,长期合作。

网友BE:
      我从事智能家居开发,在应用场景中经常用到触摸功能,早期的用单片机内置的AD算法,后来有部分MCU内置触摸功能,但是真正使用起来往往不尽人意,包括自适应时间和阈值的算法,还有收到环境因素的变化以及自身板材以及接触片之间的干扰等,后来有采用专门的芯片厂家的触摸方案,也只能说达到基本预期。
      Texas Instruments CAPTIVATE-EMC评估模块 (EVM) ,看了介绍,采用CapTIvate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的MSP430FR2676 MCU,用于抗噪型HMI,IEC61000-4-6传导噪声抑制,IEC61000-4-4电气快速瞬变/突发抑制,IEC61000-4-3辐射噪声抑制,IEC61000-4-2静电放电抑制,使用具有代码生成特性的CapTIvate设计中心进行通信和实验,适用于按钮、滑块、滚轮和接近应用,功能非常强大,能让评估人员从此不在“盲目”调试,还提供了Spy-by-Wire、I2C和UART通信的方法,非常看好TI的这个评估模块!

网友BF:
贸泽电子的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我觉得传感器的归类是不是可以以通讯协议进行归类整理会比较好找一点?不然想找某一类传感器,总是得去瞄规格书!

网友BG:
传感器是工业控制的眼睛、耳朵、鼻子,通过震动、声音、视觉、气体等各个方面,对数据进行采集,将各种模拟信号转为电信号等,或可量化的模拟信号;没有传感器,提高自动化程度、提升设备安全运行都是空谈。传感器技术给生活、生产各个方面带来的帮助不亚于处理器计算、软件技术等其他技术。
说实话,打动我的传感器很多,对于现在工业上,电力是第一动力来源,所以对于电流采集来说,电流传感器非常重要;但我还是选择温度传感器。因为在生活、生产方方面面,温度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尤其是在设备安全运行上,温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反馈信号,所以温度传感器是现在应用最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从量程、精度、工作原理等方面划分,种类非常多。个人用过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NTC热敏电阻等,价格便宜,实用性很强。

网友BH:
ADI公司ADXL100x 系列低噪声MEMS加速度计可实现高分辨率振动测量,适用于工业条件监测应用。机器的健康状态可以实现预测性维护,让各个行业能够预测故障并节省大量运营成本、缩短停机时间。制造商使用振动、噪声和温度测量值等参数来确定触发维护操作的恰当时间。旋转机械(发动机、发电机等)中的异常振动可能是由滚珠轴承故障、轴安装误差、不平衡或松动等原因造成的。使用低噪声、高带宽加速度计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避免措手不及。

ADXL100x 系列加速度计的满量程范围为±100g (ADXL1001)、±50g (ADXL1002) 和±500g (ADXL1004)。ADXL100x加速度计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具有25μg/√Hz至125μg/√Hz的超低噪声密度。这些器件具有稳定和可重复的灵敏度,可承受高达10,000g的外部冲击。 ADXL100x MEMS加速度计具有集成的全静电自检 (ST) 功能和超范围 (OR) 指示特性。ST功能和OR指示支持先进的系统级特性,非常适合用于嵌入式应用。这些加速度计采用3.3V至5.25V单电源供电,功耗低,还有助于无线传感产品的设计。ADXL100x MEMS加速度计采用5mm × 5mm × 1.80mm LFCSP封装,额定工业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满足工业应用的全部要求。

小体积低功耗应用广,小材有大用!!

网友BI:
在工业应用中,传感器应用非常广泛,作为工业自动化控制输入检测设备中必不可少。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有光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磁传感器等等。看了贸泽电子上的一些传感器,发现有不少各个厂家相关的传感器型号选择,还有相关的评估板可以评估传感器应用,是个非常不错的平台。后面需要其他传感器可以在贸泽电子这个平台上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BJ:
工业时代,传感器技术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前端数据的采集,包括模拟量、模拟量转数字量、开关量等,转为小信号让处理器来处理数据。
贸泽中的工业传感器中有一个系列:工业霍尔效应/磁性传感器,这类传感器我很感兴趣,实际工作中也经常会用到这种传感器。因为控制、监测、数据采集设备到现场,需要监测设备柜门、机壳被打开的情况,防止被盗和被破坏,因此这种霍尔效应和磁性传感器被用作门禁开关这种用途。这种传感器适应工业环境应用,成本也低,可靠性高,用起来很放心。

网友BK:
我感觉这款传感器非常不错,适应范围非常的广,温度范围也非常的大,精确度也非常的高,温度传感器的话,在工业和民用领域都用得非常广泛,像车间温度的控制,线路的检查测量等等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Littelfuse PPG和PPG-J薄膜铂质RTD传感器

网友BL:
传感器是工业自动化时代的眼睛,有了传感器,才能从一些人无法直接测量、观察到的地方获取数据,判断设备运行状态。传感器技术我觉得在这个物联网和工业自动化时代,和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一样重要。
贸泽商城中的传感器有很多种,最打动我的是温度传感器。因为在任何时候,各种设备,无论是生产设备、运行环境、状态反馈,温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很多电气量上面的变化,都以温度的形式直接反馈。而且温度传感器现在种类很多,根据精度和量程范围有很多选择。现在的温度传感器精度很高,长时间运行也无需校准;接口形式多样,封装也多种多样,再加上成熟的工艺,成本也很好控制,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BM:
SI7051-A20-IMR  温度范围:+ 125 C  ~- 40 C,精度:   +/- 0.1 C 的温度传感器,对于有精度要求的户外温度检测来说非常合适

网友I:
压力传感器应用范围很广,长期以来国际领先供应商都是多年前开始技术投入的国外大品牌,很少提供针对国内客户需求的高性价比产品;国内产品以充油芯体和陶瓷电阻/电容为主(除大气压力测试),产品技术路线不能适应日益增加的压力传感器应用场景,同时充油芯体的压力芯片也多是进口。
针对智能家电和运输行业,116pc 压力芯片的产品由于具备了超小体积、易于集成和宽泛的介质兼容特点,将会为各类家电实时运行压力监控(如冰箱、净水机、咖啡机等)。

网友BN: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疫情的扩散,大家对医疗行业更加关注,还是认为传感器未来在医疗方面还是很吃香的。另外随着汽车的普及,无人驾驶的话题一直被提起,传感器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未来传感器可能会更加趋向于小型化,节能与环保,其中的智能传感器作用也被人们更加的认同。

网友BO:
感觉在这个工业互联网时代,任何技术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大家在工作中用到的传感器,只有做到更好的兼容性,才会更好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网友BP:
传感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有更多的设计,更多新的理念,只是在互联网时代,发展太快的前景下,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技术,还是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