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在使用CC2640R2F的过程中,服务发现失败

楼主(2020-12-08):
根据ble5_simple_peripheral_cc2640r2lp_app修改的程序,作为单连接的从机设备,使用手机在发现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发现服务失败的问题,请协助分析一下

网友A:
图片里说的很清除啊,收到错误的回复

网友B:
按照描述,怀疑是手机的问题,建议查一下手机的蓝牙部分,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1、没有详细说明,一般是设备方的资源不足
2、建议按照上面的方式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