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SCS的examples在CCS中的编译问题

楼主(2020-12-08):
在CCS中导入了SCS中的uart Emulator项目之后,进行编译,会出现报错:#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ti/boards/CC26X2R1_LAUNCHXL/Board.h"

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一下看在电脑上是否有这个文件和目录
很大概率是库没安装在默认目录,导致编译器没找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