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AOA 多设备连接问题

楼主(2020-12-08):
有一下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按照BLE5.1中关于AOA的方式,应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广播模式,一种是连接模式。请问现在的例程里是连接模式的吗?

2.实际测试,当发完RTLS_CMD_CONNECT指令之后,需要等待5-10秒的时间,才会回复连接成功。这个比蓝牙连接的时间要的多。

[18:25:34.652]发→◇FE 09 00 39 03 00 8D 07 75 03 EE 04 90 01 B4 □
[18:25:34.704]收←◆FE 01 00 79 03 00 7B
[18:25:34.790]收←◆FE 1B 00 59 02 00 00 68 AE BA 08 20 03 07 00 00 07 FF FF FF FF 1F 97 06 3D 00 8D 07 75 03 EE 04 B2
[18:25:40.282]收←◆FE 03 00 59 03 00 00 00 59

3.我们现在测试,同时连接6台设备的情况下,并让设备一直输出IQ数据,过一段时间之后蓝牙设备会死机。实测2台设备的情况下不会。这个有可能是哪个方便原因。python相应的配置如下:

connect_interval_mSec = 500

rtlsUtil.aoa_start(cte_length=20, cte_interval=0)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哪个无线mcu?运行的哪个例程?

网友B(2021-10-30):
这个现在就是玩具,不能实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