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BLDC噪声很大

楼主(2020-12-08):
使用IR2103驱动BLDC噪声很大,310V电机供电,电机只要一转噪声就非常大,原理图以及测得的两组三路上桥臂nmos栅极的波形如下图,请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驱动方式采用的上桥臂pwm下桥臂on/off,自举电容采用的15uf,pwm频率为500hz,当电机的供电电压为36V时,电机转动基本没有噪声,很安静,但是最高速到不了电机的额定转速,所以将电机的供电电压提高到310V,但是当电机的供电电压为310V时,电机只要是转动就会有很大的噪声,感觉电路上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电机驱动程序上要如何优化波形,目前驱动程序采用三相六步换相方式驱动电机,单片机为PIC某八位机,请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波形杂乱主要是哪一块的问题导致的。

@xiaofei558008 :IR2xxx的电路最好是按照推荐电路来做,自举电路应该是不太好的,HER107不是太好,100uF应该是太大了,
自举电容也忒大了吧?100uF? 貌似 1uF 都足够了

网友A:
没玩过电机,没有发言权,不过你这个波形确实不对,毛刺太多。

网友B:
测一下36V时的波形看看,声音小有可能是转速低,不一定代表电路正常

网友C:
PWM才500Hz,不发出很大噪音才怪。
36V时候,感觉不到什么,只是因为载波幅度绝对值比较低而已,到310V,500Hz的方波驱动电机线圈不发出噪音你就是神仙。
为了避免可闻噪音,几乎所有的电机PWM都会采取20KHz的频率,原因无他,就是载波不再可闻。

@tianxj01 :310V 系统室外机一般就8K,要考虑开关损耗,低压无所谓的, FOC控制,声音很小;
明白人
@xiaofei558008 :8K是不够的,基本上听力正常的,都能听到尖锐的啸声,16K的话,部分听力差的,年纪大的,就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听力正常的还是能听到有不适感的高频声。
一语中的,PWM要想听不到,一般选8K/16KHz,哈哈

网友D:
pwm频率为500hz,噪音不大才怪,我们一般用20KHz。15KHz以下都会明显噪音,物理因素决定的,避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频率为500hz,噪音不大才怪,我们一般用20KHz。15KHz以下都会明显噪音,物理因素决定的,避免不了。 ...

网友:
谁家电机能在这么宽泛的电压下工作。 如果不是专业的电机控制开发人员,建议寻找成熟方案,或者直接采购。无刷电机还是有些许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