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TIM_GetCapture2

楼主:
STM32L051 用最新的CUBE 6.1.0后 生成的代码,请问 TIM_GetCapture1(TIM2) 还有TIM_GetCapture2(TIM2)
本质是 return TIMx->CCR1;,  return TIMx->CCR2, 但是心的代码我搜索了下没有这个语句

怎么怎么没有了?本来可以这2个函数读高低电平的时间,

应该用什么函数代替呢?

网友A(2020-12-09):
如果你看懂了就随便写

比方:

Data_Capture1 = TIM2->CCR1

Data_Capture2 = TIM2->CCR2

加油!

网友:
定时器捕捉这个很常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个PWM捕捉,忘了是啥区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个PWM捕捉,忘了是啥区别了。

是PWM输入模式,一路输入映射到2个通道,配合复位从模式来用。
这个楼主先不要管,把最基本的捕获搞定再说。

网友C:
看看官方出的例子里有没有这个操作的。

网友D:
自己写一个 也不费劲

网友E:
这个还是很常用的

网友F:
自己进行赋值也是一样的

网友G:
不需要特别的函数 自己赋值就行

网友H: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