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模拟I2C代码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0-12-08):
问题是这样,我从12f的一个模拟ic程序,要移植到16f上面,其中12f初始画有一段程序如下
#define SDA                        GP4                                // Data pin for i2c
#define SCK                        GP5                                // Clock pin for i2c
#define SDA_DIR                TRISIO4                        // Data pin direction
#define SCK_DIR                TRISIO5                        // Clock pin direction
我的理解是定义数值和信号方向
我的16f初始化是这样改的
#define SDA                        RB4                                        // Data pin for i2c
#define SCK                        RB6                                        // Clock pin for i2c

下面这两句如何改?
#define SDA_DIR                TRISIO4                        // Data pin direction
#define SCK_DIR                TRISIO5                        // Clock pin direction

楼主:
上面的问题这样改
#define SDA_DIR                TRISB4                        // Data pin direction
#define SCK_DIR                TRISB6                        // Clock pin direction

新问题,下面是12f代码

void InitI2C(void)
{
        //DataPinADCMask  = 1;        // 这是12f里面的语句,在后续应用也调用了
        //ClockPinADCMask = 1;        //我要是移植到16f如何修改?

        // Make SDA and SCK pins input initially
        SDA_DIR = 1;
        SCK_DIR = 1;

        // Write zero in output register of SDA and SCK pin
        SDA = 0;
        SCK = 0;
}

网友A:
是不是还要设置为开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要设置为开漏模式。

关键是这两句有点困惑,是因为12f和16f有所区别?
DataPinADCMask  = 1;
ClockPinADCMask = 1;
12f的源代码还有这摸一个初始化
#define DataPinADCMask                ANS3
#define ClockPinADCMask                ANS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两句有点困惑,是因为12f和16f有所区别?
DataPinADCMask  = 1;
ClockPinADCMask = 1;

编译后定位到原型,看看这代表什么。

网友B:
用MMC生成代码,然后到pin_manager.h文件里查看宏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两句有点困惑,是因为12f和16f有所区别?
DataPinADCMask  = 1;
ClockPinADCMask = 1;

不就是宏定义嘛,ClockPinADCMask和DataPinADCMask都对应ANS3这个寄存器。至于原来作者为啥这么写,可能只能问作者本人了。

用IO端口模拟I2C信号,无非是在软件中对IO的输入输出方向进行设置,然后对IO端口进行读写。你贴出来的代码,肯定是人家需要将这个IO配置为正确的数字IO模式,然后进行读写操作,来模拟I2C的读写时序。

这和12f和16f有没有区别完全没关系。同一个芯片里选择用不同的IO口来模拟,软件的设置都有可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端口上复用的功能就都不同,有的还可能和模拟功能复用,有的带内部上拉/也有的不带,有的可以设置为开漏/有的不能....

网友D(2021-11-15):
可以麻烦你把整个代码发出来给我等低手参考一下吗

网友E:
IO模拟的话,百度满篇的都是,改改宏定义啥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