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做开关电路用途

楼主(2020-12-08):
请问达人,P沟道MOS管在做开关电路应用时,为什么要额外用另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来控制P沟道MOS管的栅极?为何不能直接将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到P沟道MOS管的栅极,直接控制P沟道MOS管的开关?

@MeterLeader : 当然,就你这个实例而言,由于Q12是个反向器,两种方案的控制逻辑不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互相代换的方案。软件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读取MCU_Control的电平,以此判断外部是接了R39/R42还是接了0欧电阻和R32/R28呢?你在仔细琢磨一下。
@MeterLeader : 在PCB面积足够的情况下,同时设计两组方案的步线在生产时择其一焊接,这是个很好的思路,那些干维修工作的尤其喜欢这种设计。
@MeterLeader : 我没有在实际产品中用过PMOS电源开关,但是若MCU_Control输出高电平可以达到+VCC的话,我会首先尝试第2个图,不要Q12。或者在MCU_Control端和R32下端之间加一个0欧电阻,在焊接的时候选择是焊上0欧电阻还是焊上R39/R42/Q12。
@chun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MCU_Control比+VCC到底低多少?无非是两种情况 (1)+VCC - MCU_Control < VTH::沟道被夹断,无电流; (2)+VCC-MCU_Control ≥ VTH: 沟道开启,至于开启什么程度,电流多大,沟道电阻多大就得依据+VCC-MCU_Control而定 所以,我一开始就假设MCU_Control高电平和+VCC相等的情况下,低的话还用说;
如果MCU_Control输出高电平时电压值低于+VCC会怎样?

网友A:
这种有时候叫“高边开关”。它所控制的电压,远高于MCU的工作电压,MCU不能直接控制栅极。

网友B:
P沟道MOS管截止时候,栅极电压必须是被开关的这个回路电压,当这个回路电压超过控制电压时候,如果直接用控制信号去驱动栅极,则P MOS管就无法正确截止。
当然,当驱动电压>被控制回路电压时候,则直接控制栅极是完全可行的。例如被开关的电压是5V的,控制信号也是5V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时候叫“高边开关”。它所控制的电压,远高于MCU的工作电压,MCU不能直接控制栅极。 ...

这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请问下,按照数据手册描述,控制信号满足VGS条件,MCU驱动高/低电平为何不能直接控制栅极?
VGS(TO): -1.9V

能否从沟道控制,电荷传输的角度解惑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沟道MOS管截止时候,栅极电压必须是被开关的这个回路电压,当这个回路电压超过控制电压时候,如果直接用控 ...

对,我的问题正是,我现在假设+VCC和控制信号MCU_Control高电平电压水平一致,那能直接用于驱动栅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的问题正是,我现在假设+VCC和控制信号高电平电压水平一致,那能直接驱动栅极吗? ...

当然可以............
前提是控制信号幅度不能超过PMOS管栅极耐压。。。。

网友A:
MOS管用做开关,ON状态要保证VGS远大于VTH值,OFF一般要VGS=0。高边开关一般直接控制并不能保证这两个状态,如果能保证直接控制栅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前提是控制信号幅度不能超过PMOS管栅极耐压。。。。

问题是我所看到的P沟道MOS管做电源开关电路,我现在的公司以前的公司;问了两同事他们以前的公司,全部都是MOS+MOS,或者MOS+ BJT的组合,还没看到过单独用P沟道MOS管做开关的。当然有的是为了电压匹配的需要(控制与受控源)。

网友A:
有时候是为了适配控制信号极性。直接控制和加一只管子极性是相反的,如果控制信号无法改变,就有可能必须加一个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所看到的P沟道MOS管做电源开关电路,我现在的公司以前的公司;问了两同事他们以前的公司,全部都 ...

这就是设计的技术员所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类似…5V对5V的控制,一般采用的P 管,开启电压都是很低了那挡,所以直接驱动就可以了,不但减少器件的使用,而且,还能简单的通过电阻、二极管开控制开启和关闭的速度,最为灵活。同时5V的控制电压,几乎所有的MOS管栅极都是安全电压,当然就不需要再用稳压管来钳制栅极安全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用做开关,ON状态要保证VGS远大于VTH值,OFF一般要VGS=0。高边开关一般直接控制并不能保证这两个状态 ...

恩,虽然比较抽象,但是这个道理。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除非你的 MCU 的 高电平 高于 总输入 。

否则,你的 P-MOS 一直都是 导通状态的 。 ...

为什么非要高呢,等于呢?如果说VTH=1.9V, 当MCU高电平等于受控源电压,这个时候沟道夹断的还不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时候叫“高边开关”。它所控制的电压,远高于MCU的工作电压,MCU不能直接控制栅极。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