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i &T3 全源码编译-ARM Linux内核在PC Linux的编译方法

楼主(2020-12-08):
本章讲述方法,采用硬件平台为 飞凌OKA40i开发板、OKT3开发板,已经验证成功,其它平台板卡,请参考使用。

全源码编译

注意:全源码编译消耗时间过长,不推荐使用。

1、编译

在进行本章实验之前,默认已经搭建好交叉编译器环境,即交叉编译器安装成功。

本节介绍ARM Linux内核在PC Linux的编译方法。

交叉编译器路径: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host/opt/ext-toolchain/bin。

配置交叉编译环境:

# source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env.sh

注意:使用build.sh编译源码不需要配置交叉编译环境,脚本已经配置好。

1.1 制作img烧写镜像

注意:boot内核与文件系统一起编译。

步骤1:配置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build.sh config

Welcome to mkscript setup progress

All available chips:

   0. sun8iw11p1

Choice: 0

All available platforms:

   0. android

   1. dragonboard

   2. linux

   3. camdroid

Choice: 2

All available kernel:

   0. linux-3.10

Choice: 0

All available boards:

   0. OKA40i_C

   1. OKT3_C

   2. a40i-p3

Choice: 0

All available buildroot:

  0. buildroot

  1. buildroot-201611

Choice: 1

select buildroot-201611

All available float:

  0. gnueabi

  1. gnueabihf

Choice: 1

select gnueabihf

All available qt version:

  0. 5.9.0

Choice: 0

select 5.9.0

create misc_config gnueabihf

All available lcd resolutions:

480x272

800x480

800x600

1024x600

1024x600mipi

1280x800

800x480_v1

800x600_v1

1024x600_v1

1024x600mipi_v1

1280x800_v1

Choice: 3

注意:

当编译T3时,选择OKT3_C;

使用LVDS屏时:

如使用为V1.2版本[核心板,选择5. 1280x800;

如使用V1.1核心板,选择10.1280x800_v1。

快捷办法:直接修改.buildconfig  export LICHEE_RESOLUTION=1080p使用hdmi独立显示方法。

步骤2:编译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build.sh

步骤3:编译Qt (可选)

释放Qt OpenGLlib到交叉编译器位置,文件存储位置(编译过程报找不到GLESv2)。

1 用户资料\Linux\linux\工具\sysroot.tar.gz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host/usr/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

# tar xvf sysroot.tar.gz

#最终生成sysroot替换没有Mali库的sysroot。

注意:如果出现路径错误,请把/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buildroot-201611/dl/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9.0 删除,重新释放压缩包,并且复制/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buildroot-201611/dl/setenvs.sh到新释放的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9.0目录中去。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buildroot-201611/dl/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9.0

# source setenvs.sh #虚拟机编译的话setenv.sh 97行修改成 -j 1 表示并行编译的现成数量,否则死机

# makeconfig

# makeall

# makeinstall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 rm -fr `find ./linux-3.10 -name “*.o” ` #编译前要删除linux-3.10/*.o

# ./build.sh

注意:编译过程内核报错,有两种解决办法:

1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rm -fr `find ./ linux-3.10 -name “*.o” `

2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cd  linux-3.10

make  distclean

步骤4:打包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

#./build.sh pack

/root/workspace/allwinner/A40i/bsp/lichee/tools/pack/sun8iw11p1_linux_OKA40i_C_uart0-1024x600.img

生成的烧写镜像。

注意:客户可根据自身要求选做,操作结束需要重新编译,打包。

Ø命令行模式程序添加

在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apps/cmd/subs 复制一个文件夹改名字

复制rtc   helloworld

# cp -fr rtc   helloworld

# cd helloworld

修改文件名字

#mv rtc.c helloworld.c

修改Makefile

# vi Makefile

修改后

TARGET = helloworld

@$(CC) -o $(TARGET) helloworld.c

配置参与编译列表

cd 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apps/cmd/configs

vi cmd_defconfig

添加

helloworld

qt5 gui模式程序添加

在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apps/qt5/subs 复制一个文件夹改名字

# cp -fr hello_gui   helloworld

# cd helloworld

修改文件名字

#mv hello_gui.pro helloworld.pro

修改qt5工程文件

TARGET= helloworld

注意:要添加库的路径

LIBS +=   -L../../../../../../tools/pack/chips/sun8iw11p1/hal/gpu/fbdev/lib/ -lGLESv2

修改Makefile

# vi Makefile

修改后

TARGET = helloworld

配置参与编译列表

cd  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apps/qt5/configs

vi qt5_defconfig

添加

helloworld

硬件编码解码程序所在路径

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m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