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最近抄板,有运放部分的电路看不懂,请教一下高手,谢...

楼主(2020-12-08):
跟随器输入端接的是红外管的接收端

网友A:
两个双运算放大器,第二个用了一半(U2B)。第一个运算放大器接收进来的信号根据强度,强度大的在PB1捕获,强度小的在PC3捕获。似乎是这两个管脚可以判断接收到的红外信号的强度,是不是探测距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双运算放大器,第二个用了一半(U2B)。第一个运算放大器接收进来的信号根据强度,强度大的在PB1捕获, ...

是检测水的清洁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检查,我瞄一眼是你抄错图的。

我对比PCB检查好几次没问题,我觉得电路是有问题才放图上来,具体那一块有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比PCB检查好几次没问题,我觉得电路是有问题才放图上来,具体那一块有问题还请指教。 ...

不能全凭感觉,要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全凭感觉,要用示波器测一下。

仿真了一下和示波器出入很小。

网友A:
你觉得电路可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测试的结果跟预期的不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电路可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测试的结果跟预期的不一致吗?

测出的结果是一样的,U5B电路没有放大,我试着给跟随器输入抬高电压,输出结果没有变化。

网友A:
这可能只是选频电路,你既然在抄板子,自己加一级放大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