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款产品需要做收音机,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个ic型号

楼主(2020-12-08):
同时满足下面四个条件的ic:
1.不需要MCU控制的,降低开发难度
2.能够读取或者能知道目前的频段是多少,因为需要显示出来
3.数字调频,也就是只用按键调频,不能用电位器调频,因为空间限制
4.市场上容易买得到的型号,最少也有几万的量,不然没货也是完

我百度了好多关于收音机ic的,目前暂时没发现能满足3个条件的,第一次接触收音机,希望前辈们可以帮忙给我推荐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20几年收音机开发经验,QQ1251089237

网友B:
这种IC只有SONY 才有,而且不一定买得到,甚至很贵,还不如加个1块钱的51控制的成品单IC,程序都是现成的,还能带个OLED屏或者低功耗屏

网友C:
深圳锦锐 有,找 他家的 钟控LCD收音机 芯片,好像是 AM/FM 自动搜台的,应该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