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设置为掉电模式

楼主(2020-12-08):
您好,我这边想要通过将CH9141设置为掉电模式,从而关闭蓝牙。但我在将CH9141主机设置为掉电模式后,模块依然可以通过AT指令连接从机和从机进行透传,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还是说芯片会自动唤醒?

设置掉电模式的步骤:
1. 串口发送AT指令:"AT+SLEEP=2\n\0"

2. 进行复位
3. 串口发送AT指令,查询当前的睡眠模式:"AT+SLEEP?\n\0"

网友A:
AT命令进入掉电模式后,需将控制睡眠引脚(SLEEP引脚)拉低,芯片才正式进入睡眠模式。
将控制睡眠引脚(SLEEP引脚)拉高唤醒,芯片复位。

网友B:
休眠后功耗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C:
想了解一下休眠后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一下休眠后的功耗

掉电模式下,睡眠电流在1uA以内

网友D:
1ua的功耗着实很小了,不错的芯片,不错的。

网友E(2021-09-14):
功耗着实很小了,不错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