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解决GND不稳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09):
示波器GND 应该在被校准板子的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GND 应该在被校准板子的那头

已经共地了啊 0R电阻

网友A:
你去翻翻 0R电阻 规格书 再来

网友B:
0欧是理论上的0欧

网友C:
一、进静电房,分别用不同的电池/电池组供电
二、去球,不用管这个共模压差,正常设计,这个不影响校正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进静电房,分别用不同的电池/电池组供电
二、去球,不用管这个共模压差,正常设计,这个不影响校正结果 ...

去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GND 应该在被校准板子的那头

不应该接到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进静电房,分别用不同的电池/电池组供电
二、去球,不用管这个共模压差,正常设计,这个不影响校正结果 ...

不是VCC不稳  而是GND不稳  这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VCC不稳  而是GND不稳  这是有区别的吧

你校准用的信号是什么?共地了?   那就只能用方法一
Gnd 不稳很正常,两块板之间的信号本质就是这样。    看一楼的描述,应该是测量 直流信号,对低频信号敏感。估计是感应到市电的工频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校准用的信号是什么?共地了?   那就只能用方法一
Gnd 不稳很正常,两块板之间的信号本质就是这样。   ...

我是用了适配器啊  12V的适配器 然后经过校准的板子的7805 变成了5V  然后经过LDO到了3.3

楼主:
共地的时候用的是0R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共地的时候用的是0R的电阻

所谓0R电阻一般都有几十毫欧的电阻,不知道你这个地不稳造成了什么后果?

网友E:
哪怕是线阻都能产生你说的GND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