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配对后,第三方设备能不能听到内容?

楼主(2020-12-08):
如题,现在的蓝牙是怎么保证不被侦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协议 是 公开 透明的 ,

那打电话岂不是很容易泄密

网友B:
主要是无线电信号都能被监听或**,现在的蓝牙耳机可没有实现能不被监听的功能。

网友C:
无法保证不被侦听,只要距离足够近就可以。正因为如此,需要保密的通迅不准使用蓝牙,除非事先加密,但那样的设备会失去通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法保证不被侦听,只要距离足够近就可以。正因为如此,需要保密的通迅不准使用蓝牙,除非事先加密,但那样 ...

蓝牙不是可以进行加密?意思是侦听过程连密匙都获取了?

这里说的加密指基带加密,跟蓝牙协议无关,蓝牙本身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