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30MF4P6进入Stop模式后,下次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12-08):
问题描述:HK32F030MF4P6进入Stop模式后,下次无法下载程序。
       经过测试,HK32F030MF4P6进入Stop模式后,就算JLink仍能识别到芯片,但是点击Keil的Download仍是下载失败。
解决方法:在点击"Download"之前,先将芯片的RESET引脚拉低(如果有复位按键,则按下复位按键),然后单击"Download",接着迅速拉高RESET引脚(或释放RESET按键)。

自从JLink上DIY一个RESET按键后,进入STOP模式,再也不用担心下载程序失败了。

自从JLink上DIY一个RESET按键后,进入STOP模式,再也不用担心下载程序失败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太巧妙了,不过批量的时候咋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太巧妙了,不过批量的时候咋搞呢?

批量离线烧录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估计批量烧录器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用stlink的时候都是用镊子短reset管脚

网友C(2021-06-03):
我怎么按照这方法,怎么没有用呀,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网友D:
一直用的这个方法,都是用镊子,新手不好把控,失败就是没掌握好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按照这方法,怎么没有用呀,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建议把MCU外部IO带电设备断电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