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2-08):
超声波清洗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超声波清洗原理是由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的高频振荡信号,通过超声波换能器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而传播到介质,清洗溶剂中超声波在清洗液中疏密相间向前辐射,使液体流动而产生数以万计微小气泡,存在于液体中微小气泡(空化核)在声场作用下振动,当声压达到一定值时,气泡迅速增长,然后突然闭合,在气泡闭合时产生冲击波,在其周围产生上千个大气压力,破坏不溶性污物而使他们分散于清洗液中,当团体粒子被油污裹着而黏附在清洗件表面时,油被乳化,固体粒子即脱离,从而达到清洗件表面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