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位时间

楼主(2020-12-08):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测量位时间

楼主:
CAN总线波特率500Kps,标准帧,标称位时间=1/500Kps=2000ns,客户要求的位定时参数的取值范围是±3ns,也就是最小值是1997ns,最大值是2003ns

楼主:
芯片是PIC18F45K80,CAN主时钟是8M

网友A:
CAN 协议分析器??

网友B:
用普通的CAN盒、CAN卡测不出来,这是物理层上面的东西

网友C:
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D:
这个只有拿示波器看了。

网友E:
可以看一下PIC18的CTMU单元相关的应用笔记..曾经有应用也是测时间, 可以精确到100ps左右..
不过你这个看起来是测CAN的位速率, 似乎应用不一样...

网友F:
这个示波器能看吧

网友G: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