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EVAL-SERVOM1(基于303CCT6内置运放PGA比较器)三电阻 FOC低压伺...

楼主(2020-12-08):
EVAL-SERVOM1(基于303CCT6内置运放PGA比较器)三电阻 FOC低压伺服板:

正式发布

工作电压:10到30V;
电流:0到10A;
支持电机:BLDC电机,PMSM电机,有刷电机等;
主芯片:STM32F303(采用内置运放、PGA、比较器);
板载接口:
按键接口;
仿真调试接口;
TTL电平串口接口;
CAN接口;
DA接口;
霍尔接口及增量编码器接口;
SPI接口绝对值编码器接口;
剩余IO接口基本引出;

提供资料清单:
1、200W伺服电机:无感/有感编码器参考程序,位置环参考程序;
2、参考板子教程及PDF原理图;
3、游名科技ST FOC参考培训资料;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1102).pdf

楼主:
工作电压:10到30V;

电流:0到10A;

支持电机:BLDC电机,PMSM电机,有刷电机等;

主芯片:STM32F303(采用内置运放、PGA、比较器);

板载接口:

按键接口;

仿真调试接口;

TTL电平串口接口;

CAN接口;

DA接口;

霍尔接口及增量编码器接口;

SPI接口绝对值编码器接口;

剩余IO接口基本引出;

楼主:
提供资料截图:

楼主:
一、硬件原理图
1.1图纸说明

楼主:
1.2硬件布线

       EVAL-SERVOM1伺服电机板:采用4层板;

   PWM输出线和电流采样线尽量不要交叉;

       电源功率地、数字地、模拟地等都分开,最好是单点接地。

1.3安全说明

   仿真器或调试器:可以用我们的隔离仿真器或加USB隔离器,当然低压用非隔离仿真器也可以。

   板子及带电端口:不要用手触摸,以免被电到。

楼主:
1.4接线说明

楼主:
板子:

电源输入:

VIN:接直流可调电源或开关电源+

GND:接直流可调电源或开关电源负-

电机线:

U:接电机U或A

V:接电机V或B

W:接电机W或C

霍尔或编码器接线

HA:接电机霍尔传感器U或编码器A(对应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6脚)

HB:接电机霍尔传感器V或编码器B(对应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7脚)

HC:接电机霍尔传感器W(对应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8脚)

GND或0V:接电机传感器接口GND(对应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1脚)

+5:接电机传感器接口5V(对应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2脚)

仿真调试接口及串口接线说明:

CLK:接隔离DAP仿真器CLK或ST LINK仿真器CLK(SWD信号时钟脚)

DIO:接隔离DAP仿真器DIO或ST LINK仿真器DIO(SWD信号数据脚)

GND:接隔离DAP仿真器GND或ST LINK仿真器GND

TX(TX接RX需交叉):接隔离DAP仿真器RX或ST LINK仿真器RX

RX(RX接TX需交叉):接隔离DAP仿真器TX或ST LINK仿真器TX

楼主:
正常运行界面如下图所示

楼主:
二、磁编码器安装篇

楼主:
三:用STMStudio软件通过ST LINK看变量波形篇
1、首先安装STMStudio软件(略);
2、打开STMStudio软件如下图:

楼主:
3、在Display Variables界面区域点击鼠标右键选择“Import”,打卡后如下图:

楼主:
4、点击上图省略号选择axf文件(导入MDK或IAR项目工程目录下axf文件)

楼主:
5、选中axf文件并点击Select,点击后出现错误,点OK即可

楼主:
6、导入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7、找到或输入相关变量:这里输入IA

楼主:
8、选择IA和IB变量,并点击Import导入,然后点击close关闭

楼主:
导入变量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9、点击Run并选择Start S按钮

楼主:
10、选中变量点击右键send to到显示菜单

楼主:
11、显示后数据波形如下图所示(数据波形不好需要调整):

楼主:
12、退出、关闭软件等(略)

网友A:
原理图可以清晰一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