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一直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2020-12-08):
(图片)

网友A:
没有makefile. 问客户要

网友B:
或者移植到新工程里

网友C:
嗯,会有自动生成的makefile

网友D:
当然也可以自己写makefile.

网友E:
找个Makefile放进去试试。

楼主:
自己新建了工程,添加.c和.h文件,还是不行啊

网友F:
貌似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G:
你要看报错的error内容啊..

你看最后一行...24bit的xxxxx在C99里面不支持.
你到编译器设置里面把C99改成C90的看看..

网友H:
第一个图的错误是没有makefile

楼主:
makefile是啥,没用过MAPLAB X

网友I:
你看看这个软件的帮助有没有提到。

网友J:
你这错误和1楼发的已经不一样了,看样子makefile有了,这个错误是24bit 浮点在c99里不支持,你添加的什么代码啊?

网友K:
或者你改成c90试试

楼主:
编译器用的是XC8啊,C90怎么修改

楼主:
makefile我重新建工程有了

网友L:
工程名上右键选最后的属性然后出现下图:

网友M:
没有关联好文件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