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调试全速运行,打断点没反应

楼主(2020-12-08):
keil仿真调试,先打断点然后点全速运行就可以在断点处停下。之后取消断点再全速运行,这个时候打断点程序就没反应

网友A:
你已经把断点取消了

楼主:
全速运行之后,我又加断点上去了呀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都跑到断点后面了你在打的断点?

网友C:
运行过程中,是不可以加断点的

楼主:
我记得STM32是可以的,笙泉不支持啊

网友D:
打断点啥意思?在哪里打

网友E:
笙泉不支持运行过程中打断点,只能在停止状态先打好断点

网友F:
我也才知道这个芯片不能再运行断点

网友G:
停下来再加断电把

网友H:
我没试过在运行的时候家断点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I:
运行的时候加断点理论上也会执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