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09):
如附件所示:
1)震荡频率如何计算?
2)如果想调大声音输出,可调整那几个参数?
3)C59,R81,R82,R83,R84这几个器件主要作用是什么,可否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你上传pdf,我们根本打不开档案,它还自动联结到QQ迅腾。

打不开PDF?没加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清晰的上传方式?

网友B:
1)开关频率决定于大环路的响应时间
2)音频增益由(R42+R43)/R39决定 (这些电阻都是成对的),最大输出功率则取决于供电电压和负载阻抗。
3)这些元件是高频噪音吸收用的,改善EMC。

网友C:
为了交流方便,  直接贴图就是了,  要下载再打开, 实在给交流讨论带来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了交流方便,  直接贴图就是了,  要下载再打开, 实在给交流讨论带来麻烦 ...

直接贴图肯定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交流方便,  直接贴图就是了,  要下载再打开, 实在给交流讨论带来麻烦 ...

直接贴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开关频率决定于大环路的响应时间
2)音频增益由(R42+R43)/R39决定 (这些电阻都是成对的),最大输出 ...

只是单纯的吸收高频?对环路震荡频率幅值还有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D:
使用比较器的特性振荡的。
我做大功率D类用的是IRS2092S,简单可靠,使用+-55V供电,正弦300W R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比较器的特性振荡的。
我做大功率D类用的是IRS2092S,简单可靠,使用+-55V供电,正弦300W RMS。 ...

当时有看过英飞凌这个方案,但是好像最高定压110V输出,我们是要求定压120V输出

确实是的,IRS2092最高驱动电压在200V,就是+-100V供电,为了留余量,实际使用一般不超过+-70V。

网友E:
纯粹D类功放已经过气了,毕竟是2次调制的东西,失真啊、保护啊,都比较落后。
真心想玩D类功放的,直接上手IIS--DSP--PWM输出类型的,像ST的DDX系列。
芯片的PWM线性度什么的都已经不需要你去关心了,人家直接匹配输出环节,按照最小失真来控制末级的PWm。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本坛你上传pdf,我们根本打不开档案,它还自动联结到QQ迅腾。

你需要装个PDF阅读器,QQ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