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各路大神,PCB板与17-4金属连接问题

楼主(2020-12-09):
我的产品比较小,PCB板需要与17-4金属外壳连接,需要连接阻抗小于5欧姆。
目前我们使用银膏焊接,但是良率只有50%左右,请问下大家有没其他工艺或者设计推荐。
焊接前都会对金属表面进行去氧化清洗。

网友A:
常规焊接工艺也能满足要求啊,你这个5欧姆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焊接工艺也能满足要求啊,你这个5欧姆是怎么测量的?

金属外壳散热快,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