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结束【有奖话题】为什么说「没有示波器,电子学个屁...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话题已结束~所有用户均得到10家园币打赏!
恭喜@hk386 @被补完的卍解 @lzdestiny 获得幸运小礼品!
请给邮箱:zhangxy@21ic.com 发送邮件
邮件格式:【示波器】+ID+姓名+电话+地址
礼品将为您保留到12.20,预期作废哦!

曾经听一个大佬这么说过,没有示波器真的不能学电子吗?

修个半导体收音机,万用表判别工作点和电流、分辨个器件好坏确实可以胜任大部分工作
更早些时候,还有人不用万用表,用改锥打火、摸管子温度判断来修电子管收音机
现在的电子器材论其系统繁杂度和工作频率,已经远远不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收音机能够比拟的
而且我相信,哪怕是维修黑白电视机的机械高频头,大家也会渴望有一台示波器的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用最少的器材胜任维修工作是那个艰难时期的无线电维修人员的必备技能
但是放在现在,很多EE等专业的本科、研究生,用示波器探头点一下看看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复制粘贴到五个群里去提问?

示波器不单纯是一个具有一定精度的电压—时间测量仪器,很多人认为示波器在很多场合都是时域分析的利器!
那么你觉得呢?

参与本话题讨论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会挑选两位幸运用户发放21ic定制礼品哦~

网友A(点评):
这个话题很好啊

网友B(点评):
积极的参与一下。

网友B(点评):
感谢感谢,又中奖了,不知道这次是什么小礼品呢,还有点小期待呢。@21ic小管家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按照要求发邮件哈 搜到就知道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好嘞

网友D(点评):
当年的电子技术,是以 总集参数 为依归的,基本上,组装不出错,元件没失常,调试好了,电路就妥妥的;用改锥碰,人家懂门道,知道碰触某处会有何反应,碰哪可查甚么,哪儿不该碰,问题是,只能定性,无法作定量分析。

网友D(点评):
打火,探热,还有看和嗅,可是,对现在的电路都不管用了。

网友A(2020-12-09):
沙发了
说不上来为啥 但是就是如此啊  我感觉我调试什么都要用到示波器

网友E:
示波器就是检测电子产品的眼睛,没了眼睛怎么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没问题

网友F:
要看做什么产品吧,简单的逻辑分析仪完全可以取代示波器。通常来说,用示波器当然会更好点。

网友G:
早前业内人士会说只有搞无线电才用到示波器   不过现在几乎每个电路都要用到示波器——开关电源的驱动信号;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逆变焊机的驱动信号;变频器的PWM信号等等,均是一步也离不开示波器的加持,好在本人通过省吃俭用购买了一台示波器,才算补上了这一缺憾!

网友H:
示波器还是调波形  查看协议通讯的必备量器

网友I:
现在的工作没有示波器直接就废了,分析信号质量,查看数据频率,每一个设计都要用到示波器,之前一个项目要求MCU的响应速度要快,我就用逻辑分析仪查看接收数据和返回数据之间的时间,一直打不到理想状态,最后发现是逻辑分析仪有问题,用示波器调试是没问题的,耽误了我几天时间。因为场景需要,我们的示波器一直在升级,之前的示波器在低波特率和高波特率都可以使用,但是永远调不到2500000MHZ这个频率,就很奇怪,每次到这里就直接跳过250000到2600000。高端的用不起,但是中端示波器,手边好几台。

网友J:
示波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观察信号变化。模拟信号,数字信号都需要示波器观察信号是否正常,是否是预期的样子,没有它就像眼睛瞎的,眼前一抹黑。一个示波器还可以代替万用表,逻辑分析仪大部分功能了。

网友K:
射频电路应用越来越多, 信号也越来越复杂, 想专业点做电子, 示波器以后指定是标配.

但如果只是维修,倒也不必急着买, 因为一般信号部分,都已经集成化,损坏的机会不多, 坏了测测电压也能判断个差不多,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目前也能对付.

网友L:
是应该有一个,抓波形分析现象更直观

网友M:
好多波动的信号,有干扰的毛刺信号都需要示波器才能准备的抓到分析参数。特别是前期研发设计和后期故障分析都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出差都要托运一起同行。

网友N:
只能说示波器是电子行业必备设备,隔壁的工厂研发常来我们这里借示波器用。

网友O:
现在都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没有示波器,只能“呵呵”了

网友:
总会用得上的,因为肯定会有BUG

网友P:
一般测量用万用表就可以了,要看实时测量信号变化就必须用示波器了。这些都是电工基本操作工具,必须会使用。

网友Q:
电子技术的根本是处理信号,而示波器是让信号变的可视化的有力工具,因此如果你想形象又可视化的观察信号在时域内的变化,示波器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了,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用示波器去看,毕竟看疗效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R:
我家里就备着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恒温焊台、热风枪、线性可调电源、隔离变压器等工具

网友S:
原因很简单啊!示波器,从名字上就知道是显示波形的仪器,偏偏电子电路中无论高中低各个频段的信号实际上都是各种波形,人家能让你直观的看出来,为啥还要去测一些节点参数用公式计算或者推出来呢!而且现在高端的示波器也带了FFT和协议解析,包括信号发生器的功能!那么为啥不去用呢!就像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机,咋没有人去买功能机+MP3+MP4+游戏机等等放身上呢

网友T:
就好像版主说的,有些元件,IC需要万用表就能测试出来,可是有的不行,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现在的IC集成度越来越高了,什么晶振啊,电源等等都集成在一个小小的IC上,所以有时候为了判断 一个IC工作不工作不仅仅需要的是万用表,可能都要需要示波器看他的频率,硬件还好说,关键是软件工程师,比如编译或者是需要BUGA,就需要查看晶振频率或者是总线的频率来看看是否有正常工作或者是接/发数据,不过示波器真的很贵,普通的万用表可能20块钱都能包邮拿到,示波器就动辄上万,几十万等等,还要看它的频率等等,不是一般人能消费的起的。有的人说示波器也有便宜的,我只能说那样的示波器可能就只是在测试到几十M的频率而已或者是单一的功能,完全不能完全满足你可能有些特殊的需求。

网友U:
电子产品开发调试还真离不开示波器。

网友V:
这话确实有道理
经济层面上,只要参加了工作,买个学习用的示波器,还是买得起的,我们公司早年买的示波器,就是学习用的那种几百元的
功能上就太有用了,我这种半吊子搞硬件的,经常有些器件,需要指导一个脉冲多长,多大电压,就这一点功能就很有用
再就是我们行业总有客户采购一些垃圾电源造成设备损坏的,有示波器,看纹波噪声之类的数据,有理有据跟客户沟通
可惜了,自己就会示波器的皮毛,但是很有用
我们家硬件工程师会的多,确实有用

网友W:
示波器必须是必须品啊!没有示波器还玩什么电子???

示波器可以很好的检测电路中各处信号情况,帮助排查问题,非常好用。

网友B:
就我个人而言吧,经常和这些电子器件打交道,首先这万用表的话肯定就是必备的呀,因为他用着方便呀。用得着示波器的地方大概就是做东西的时候,测试的时候要用到示波器,主要就是用来观察信号的嘛,也是很方便呀。只要你不是那种搞理论的,做东西的大多都是离不开这东西的吧,因为可以更加直观的观察到结果呀。而且现在的话示波器也不算是那么贵了吧。
有个示波器的好处在于:
1、示波器可以用来调试传感器的模拟输出,找到Bug所在。
2、示波器对于脉冲宽度调制PWM非常好用。之前在制作一个声音慢慢变快的蜂鸣灯,在制作设计草图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使用示波器观察了它的PWM输出。 然后发现,我的设计中的其中一项计时功能会干扰该引脚上的脉冲宽度调制。
3、示波器的主要功能是观测波形。但是用示波器测大多数的电压电流一样很方便。(没想到吧)
4、示波器可以方便我们保存记录这些波形数据。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U盘里面,还可以到处Excel数据呢。
5、有了示波器,可以对多个信号进行数**算。假设我们要开发一种针对特定频率声音的干扰电路。 我们可以将干扰电路的结果连接到示波器上的一个通道,然后将声波连接到另一个通道。 许多示波器都提供了2个通道之间的各种数学功能,简单的如加减乘除,复杂的还会引入函数设置。

网友X:
示波器个人觉得除了电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不能测量短路、电流测量方便性,其他应用很方便,可以知道是什么波形、信号质量、时域频域测量、抓取波形等。所以,从事研发工作,示波器很重要啦

网友Y:
大多数的示波器由于受其AD有效取样位数和噪声底的限制,传统示波器的理想动态范围通常不超过50dB。(对于R&S RTO示波器,在100KHz RBW时,其动态范围可高达86dB)  从动态范围来看,频谱仪要优于示波器。但这里要指出的是,这对于常在信号的频谱分析来说确实如此,然而示波器的频谱是同一帧数据,频谱仪的频谱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同一帧数据,因而对于瞬变信号来说,频谱仪可能无法测量到。而示波器发现瞬变信号(信号满足动态范围的情况下)的概率要大得多。

网友Z:
我之前用过安捷伦的34401A,但是我学的知识还不够多,不太懂示波器的作用,准备报考电工,要好好学习,不仅仅是万用表,希望别的都能学会

网友AA:
以前用几十万一台的和现在几万一台的感觉没多大差别,主要是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B:
示波器太有用了,然而好点的示波器就是太贵……对学生不太友好

网友AC:
用得不多, 但必须要, 除了公司上W的示波器, 家里还备了个上千的国产

网友AD: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调不好电路

网友AE:
没有示波器,不一样能学电子吗,读书的时候,怕是没几个人有示波器啊

网友AF:
有个示波器在调试遇到硬件问题时会方便很多。

网友AG:
一样可以学哈哈

网友AH:
整体来讲   硬件工程师用的比较多    硬件稳定了  很多地方就用不上了

网友AH:
定位的时候如果没有示波器  真的跟瞎子一样

网友AI:
示波器只是一个工具而以,只是还没达到那种不要示波器的境界,想想在没示波器的时代,还不是一代代的产品都研发出来了,我想示波器的发展吏可以看看

网友AJ:
看阶段而言,初级阶段,有比没有好,资格老了不一定,可凭经验逻辑分析来判断.就象拉胡琴,初学者在琴杆上画刻线,音还是拉不准.段位高了,凭听觉自动平衡手指按弦音高.哈哈,现在淘宝25元一套逻辑分析仪很不错的,专为穷鬼设计的.

网友AK:
有好点,没有也行,  蒙对了,产品就出来了。  有时大部分产品靠蒙。

网友AL:
在设计过程中,根据理论或经验设计电路,编写程序,最终让硬件动起来。但很多时候会出现事与愿违,用万用表量、重复分析,都没办法解决。毕竟一个毛刺、几毫秒的时序误差都会让硬件工作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示波器就能派上用场,没有示波器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所以还是备一台示波器在手边最好。

网友AM:
示波器都没有赶紧回去种地吧。。。

网友AN:
没有示波器,怎么测试,怎么知道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么给领导证明

网友AO:
示波器在很多场合确实是时域分析的利器。当年大学毕业时做的移动联通基*信号维护工作,也就是室分工程,小区商场信号不好的时候就需要去基*查看问题,此时示波器凸显了相当大的作用。如今工作中的雷达维修,几乎每次都要用到示波器,通过波形来快速定位问题所在。所以示波器不单纯是一个具有一定精度的电压—时间测量仪器。

网友AP:
一般的话,好点的万用表也能测试频率周期

网友D(2021-01-18):
可惜,手机软件只有电路设计类,没有 示波器 的,在家中做实验还是很不方便。

网友D(2021-03-16):
要书没书,要老师没老师,甚至是 要学校没学校,那才真的  学个屁  了,你以为人人都能 无师自通 的不成, 示波器 就是白送给我,又能帮得上甚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