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特征一例

楼主(2020-12-09):
有网友问了个Q值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到了系统的特征

相关帖子链接如下:

请教一下这个RLC电路的品质因素该怎么计算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3384-1-1.html?_dsign=1a9cdd01

楼主:
二阶系统的Q值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相关帖内已有答复。

那个帖子最后还提到了一幅图:

楼主:
上图那个端口可能接的东西未表,所以边界不清,故无法具体分析。

这里不妨假设接入了个一般的电源,内阻为Rs。那么具体分析如下:

楼主:
由上述分析可见,一般情况下那是个三阶系统系统特征由相关特征方程确定。

注意Rs=0(理想电压源)的情况,那是个二阶系统。

此外注意Rs=∞时,那还是个三阶系统,但相关特征变得很简单。

楼主:
思考一下:当Rs=∞时,相关系统特征的含义是什么?